齿轮同轴装配

楼主(2013-06-22):
creo的环境,拖动元件时,为什么中间同轴的,大小齿轮转速不同?

网友A:
参数设置有误,
同轴齿轮关联的条件不是相对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有误,
同轴齿轮关联的条件不是相对固定..

谢谢!
我两两装配都是没有问题。
如图装配时,都是销连接的。中间的又多了个平面连接。
拖动左边的齿轮,其它的三个都是可以转动的。但中间的那两个的转速不相同。
本来是要用来减速的,但感觉两个小齿轮的转速好像相同。

网友(点评):
显示问题,看起是一种错觉。你可以设置转动角度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