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中心距是225mm的连杆??

楼主(2013-06-22):
最近遇到个问题,需要一种中心距是225mm的连杆,在网上也查不到。请问各位前辈有这样的连杆吗?

楼主:
我说的连杆是那种曲轴连杆,就是一头安在曲轴上,另一头用活塞销固定在活塞上。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225mm的连杆,不明白什么意思,连杆自己设计想要多少就多少,不过也要结合实际加工!

网友A:
自己提供下尺寸图纸,花钱肯定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提供下尺寸图纸,花钱肯定能买到

关键是现在想买成品,周期短,价格可能也便宜点。对连杆规格也不太熟悉,不知道什么规格的连杆中心距是225mm。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知道什么规格的连杆满足要求,或者提供厂家也行。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买和造,对零件的理解要求,应该是差不到哪里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想买成品,周期短,价格可能也便宜点。对连杆规格也不太熟悉,不知道什么规格的连杆中心距是22 ...

连杆的形式有很多,连杆材料、接头连接方式、连杆调节方式、连杆结构形式等等,光有中心距,这太含糊,你说的连杆像是在内燃机上的,不知有没有行业标准,有可用的连杆选用,自己接触的连杆,都是自己做的,如要求不高,用普通钢材加工做一个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的形式有很多,连杆材料、接头连接方式、连杆调节方式、连杆结构形式等等,光有中心距,这太含糊,你 ...

是内燃机的连杆,问了很多厂家都表示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没问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