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有关问题 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3-06-22):
您好,请问下面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1.

2.还有,cast surface  和machine surface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cast surface -应该是铸造面
machine surface-机器表面

网友(点评):
后一个机械切削表面,或机加表面

网友:
你这个应该都是英寸为单位,

第一个应该是孔的直径,上下表示上公差和下公差,下面是沉头孔的深度,

第二个应该是美制螺丝,螺丝孔的规则和深度,

英文cast surface 表面抛光,

machine surface这个指零件表面,一般图示写所以零件表面去毛刺,倒角都有这个英文单词。

网友:
5/16-18应该是美制螺纹中的公称尺寸和每英寸牙数

楼主:
直径前面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应该是沉孔

网友(点评):
平底沉孔

楼主:
结合这个句子,有助于解释

网友(点评):
机加和铸造表面粗糙度要求

网友:
最好把孔图给全,没有人愿意猜哑谜。
1.左图,为counterbore(沉孔),直径为1.118到1。120英寸;沉孔深度为51/64英寸,合20.2406mm;
2.右图,2个5/16-18 UNC 螺纹孔,深0.75英寸。5/16-18 UNC螺纹孔参数见http://www.carbidedepot.com/formulas-tap-standard.htm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1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前面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锪平面孔

网友(点评):
对,锪孔更准确

楼主:
我知道了,一个是铸造表面,一个是机加工表面,可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两者粗糙度要求不一样,机加工表面至少得3.2吧

网友(点评):
一个直接铸造出来的不经机加工的表面,一个是经过车铣刨磨钻镗拉等机加工后的表面。一般来说,机加表面粗糙度小。

网友:
都是精度要求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锪平面孔没有是深度要求,可为什么图纸上还要标注深度为51/64"呢,好迷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