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纸,单词我都可以翻译,组合起来就翻译不明白了

楼主(2013-06-22):
这是在工件外径激光刻字的一个技术要求,但是单个单词我都可以翻译,组合起来就翻译不明白了。求助大侠们江湖救急,仗义相救。感激不尽····

网友:
1/8°字符不能超出外径尺寸限制
在外表面的位置由供应商决定
?是这个意思?“1/8°字符”不大明白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明显是八分之一寸。大侠该配眼镜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说字高1/8寸,整字不得有突出外圆的部分,意思就是要刻蚀文字,不是浮雕。

网友(点评):
我需然學英制出身, 但現在見了英制尺寸都頭痛

网友(点评):
呀,不好意思,闹笑话了

网友:
应该是打的零件序号,字高为1/8英寸。

网友:
可以理解成字体啊  !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专业翻译了。。。呵呵。
老值钱了。^_^
主要还有一些很专业的缩写,简写。字典上也木有。。。

网友:
我也是英盲,学习中!

网友:
外圆有公差吧。
是不是说:1/8‘号的字符,不能超出厂商指定的外表面外径极限值范围?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加工出来的字不能影响外径尺寸,也就是说这个字只能用去除材料的方式加工出来,要么激光,要么雕刻,不能用字码去压印。

网友:
1/8英吋的字體, 不能超過外徑的極限. 在外表面的位置, 可由供應商自行決定-即是講了比沒有講好少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