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谐响应分析的问题。急求!

楼主(2013-06-22):
workbench谐响应分析位移-频率曲线没有共振现象且大位移的位置都出现在低频。是结果有问题么?

补充内容 (2013-6-22 16:37):
具体情况见后面几楼。

根据模态分析,工件固有频率应该在186Hz附近的啊。

根据模态分析,工件固有频率应该在186Hz附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呀,求指教。

网友B:
工件的几何形状,支撑位置,仿真的结果图像都没有给出,如何判断呢?而且你声称工件固有频率应该在186Hz附近,又是如何制订的?
确实有问题,问题好像不少。

网友A:
你把问题说清楚,什么描述都没有,人家没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的几何形状,支撑位置,仿真的结果图像都没有给出,如何判断呢?而且你声称工件固有频率应该在186Hz附近 ...

工件装夹是小端夹紧。模态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在186Hz附近。力是在大段外圆施加的,给的是径向1000N的力。频率选择的范围是0到200Hz,间隔是20Hz。用的是默认仿真方法,好像是模态叠加法。
这是模态分析的结果

阶数
1
2
3
4
5
6
频率(Hz
186.4
186.49
211.85
211.86
225.54
225.67

几何形状,是个筒状结构

几何形状,是个筒状结构

频率-幅值曲线

频率-幅值曲线

仿真界面

仿真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问题说清楚,什么描述都没有,人家没法解决

不好意思,问题补偿在下一楼里了。 还有什么没说明白的再增加。

网友B:
静态分析要有施加的外力。但是模态分析为什么也要施加外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分析要有施加的外力。但是模态分析为什么也要施加外力呢?

模态分析没施加外力。我是进行模态分析之后,在薄弱位置施加外力进行了谐响应分析。

网友B:
谐响应一般是指按照一定的频率/振幅的外载荷所发生的响应,你这里的外载荷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响应一般是指按照一定的频率/振幅的外载荷所发生的响应,你这里的外载荷是什么参数?

外载荷就是一个简谐力,幅值是1000N。用workbench我是添加了一个FORCE,然后在Analysis setting中设置了频率范围100~300Hz。

施加的力

施加的力

设置频率

设置频率

网友B:
这个工件壁薄,可能是柔性大,所以低频位移相对高频位移要大。就像长杆吊扇,底频晃动大,过了低频后速度大了反而稳定了。至于那个临界,可能是外载荷强迫的原因,要比较一下模态的位移量。

网友(点评):
能加QQ细说么? QQ376001525。

网友(点评):
这样吧,你再发一帖,让社区内对此比较熟悉的人来解。大有能人在!我也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模态分析时也将小端约束,前后边界条件一直。将频率间隔细分到10,范围扩大到5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件壁薄,可能是柔性大,所以低频位移相对高频位移要大。就像长杆吊扇,底频晃动大,过了低频后速度大 ...

我之后又做过0~200Hz的谐响应,结果还是频率越小,变形越大,感觉曲线结果不对啊,就算低频比重大,也应该有接近某一频率先升后降的趋势啊。 我是分别作了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的,不是说模态分析的位移量没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点评):
模态的位移量是有实际意义的。无应力模态和有应力的模态,这两个模态频率也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态分析时也将小端约束,前后边界条件一直。将频率间隔细分到10,范围扩大到5倍试试。

我是分别作的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前后边界条件是一致的。 我之后又做过0~200Hz的响应变形,结果就是从0~300Hz的频率范围内,越接近0Hz,变形量就越小。细分之后也不能改变这个结果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之后又做过0~200Hz的谐响应,结果还是频率越小,变形越大,感觉曲线结果不对啊,就算低频比重大,也应该 ...

能加QQ细说么? QQ376001525。

网友:
你把模型方便传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