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足尺放样”什么情况下标注?

楼主(2013-06-22):
   昨天图纸校核完了,拿回来看有个槽钢拼焊框架图上标了这么句话“足尺放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就是偶尔在老前辈的老图纸上见过几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标这几个字,查了百度说是1:1制作的意思,感觉产品哪个不是1:1制作的,应该是另外的意思。求教什么时候需要在设计图上标“足尺放样”或者“留加工余量”,或者直接在零件尺寸上预留加工余量而不用文字交代的? 这个加工余量的事情是设计人考虑的还是工艺员考虑的?计算材料重量的时候,加工余量有没有计入?

  另求推荐本常用零件制图标注范例的书来看看,去书店找不到这样的示例书籍了,都是教程如何制图或者简单几何体投影之类的。单位以前的老图纸也是存在错误或者不规范的,几个校图的老师傅之间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所以想找本正规标准的图例来参考。谢谢!

网友:
意思是说1:1制作样品吧。至于加工余量。如果你们设计上直接给出工艺图了,那就没有留不留加工余量的说法。如果你给的是成品图,一般你不注工艺也会根据情况留余量。不过,重要部位的地方,有时候会注释一下。
呵呵,看看其他高手们怎么说吧。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

网友A:
这种示例的书,以后会越来越少了;我找到的最新的一本是《机械精度设计图例及解说》,2005年的,着重讲公差计算。

网友:
足尺放样

网友:
主要是过去画图时,是手工在图板上画,所以很多时候不可能按1:1比例画,都是放大缩小的,所以才有这句足尺放样的说法,后来都是用电脑制图,autocad画图有个特点,图形1:1比例画,图框放大或缩小。现在用三维软件画了,模型全是1:1的,出工程图时,如果选用图纸比例,则图框放大或缩小,也可以改变图形的比例,总之,现在没有那种工作环境了,与时俱进,也就没有足尺放样的说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示例的书,以后会越来越少了;我找到的最新的一本是《机械精度设计图例及解说》,2005年的,着重讲公差 ...

在哪有啊?谢谢

网友(点评):
网上到上都是啊。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785216.html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B:
足尺放样,就是实际尺寸,一般在车间现玚工作,只有机床有经验操作人员知道,年轻人不会关注些问题,土话说照样制造,未经过设计室审核,制作可以接受合格后,再列入正式设计图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有足模型、试验的说法,楼主可对照理解。
足尺试验:是指试验对象的大小尺寸与实际对象一致,能真实、直观的反映所试验对象的现实数据。
足尺模型 :即指1:1尺寸的模型。对于一个新的工艺或新型结构体系等,为了取得一手数据来指导下一步工作,往往采用与实际一模一样的模型来进行各种工况下的试验,这种实验模型即 足尺模型 。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没碰过 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还真么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足尺放样,就是实际尺寸,一般在车间现玚工作,只有机床有经验操作人员知道,年轻人不会关注些问题,土话说 ...

还是大侠的说法好理解些,谢谢!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有听说啊⊙﹏⊙b汗!!

网友:
足尺放样,对外形要求不是太严格的产品,例如:焊接件、气割件等,可以在钢板上画1:1图上画线后进行加工。

网友:
没听过,不用太追究。

网友:
“足尺放样”大多数用在制作件上面。

网友(2013-08-28):
都没听说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