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硅钢片转子的外圆不知道用什么机夹刀好?

楼主(2013-06-22):
    我做数控刀具经销的,有客户是做转子的,材料是硅钢片,车外圆,单边余量是1-1.5MM,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材质,不知道用什么刀片好,请教下各位大咖们用什么机夹刀片比较好,谢谢指教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试株钻涂层可转位刀片,网络中不在现场不了解状况,具体问下株钻技术员。

网友:
这个还是联系下销售商技术人员比较好

网友:
是个难题,当年我加工这个东东就感觉很头疼。。。

网友(点评):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不好加工,我以前也遇到过,硅钢片比较粘,同时转子表面有槽,断续切削,很容易坏刀,期待社友解答

网友(点评):
我做的时侯没你说的这么难呀

网友:
我以前加工过这种,感觉并不难呀。比加工普通钢好多了

网友A(2013-12-08):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反复试过很多牌号的合金刀片,特别不耐磨,且磨钝后容易撕裂矽钢片的边缘(造成转子在使用中有漏电风险);后来实验用金刚石刀具,金刚石崩刀太厉害(包括人口经过特殊处理的金刚石材质的圆弧刀);最后选的是BN-S20牌号CBN刀具(刃口也经过特殊处理的);基本达到耐用度要求和加工粗糙度。
一个案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反复试过很多牌号的合金刀片,特别不耐磨,且磨钝后容易撕裂矽钢片的边缘(造成转子 ...

用CBN?那是挤出来的,不是切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车啊?想不通哦。我接触的铁心是冲片、洗片、理片、叠片、铆装,浸漆。

罩极电机,鼠笼式电机,电容式电机……这些内转子铁芯都铸了纯铝,最好都是要车加工的。否则轻的就是动平衡不好,高速转动震动大,影响转速。重则气隙不良,长时间加工会卡死。你看到的只是外转子电机或者是小型直流电机,这可不是一个类型的。

网友:
京瓷TN60材质即可。其他品牌可以参考类似材质选择。直径38长32的转子一个刀位500个无问题。

网友(2014-11-23):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车啊?想不通哦。我接触的铁心是冲片、洗片、理片、叠片、铆装,浸漆。

你好,你是变压器厂的么?有时间交流交流么?

网友(2015-03-14):
请问,您的加工硅钢片转子的外圆用什么机夹刀片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反复试过很多牌号的合金刀片,特别不耐磨,且磨钝后容易撕裂矽钢片的边缘(造成转子 ...

请问您当时用的参数(S/F/AP)是多少?工件直径多大?求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