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活塞瞬时运行速度?

楼主(2013-06-22):
客户要求能够看到油缸活塞的运行速度,怎么办呢?
加个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行么,这个不是控制油缸的位置的么,可不可以通过它来输出距离,然后除以时间再转化为速度呢。

网友:
配个光电尺读数就完了。不过基本原理上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一下是瞬时速度吗?

网友(点评):
不是,跟你说的原理一样

网友(点评):
您好,那如果说要看瞬时的,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只能用间隔距离除间隔时间计算。

网友:
      有一种位移传感器,像卷尺,不过是用一根线驱动,有信号反馈,比较实惠。

你可以将此传感器固定好,其驱动绳与运动组件连接,挺方便。

网友(点评):
恩,我找找看,受教了,谢谢。

网友:
你的方法是可以的,我们就用过这样的,它的精度和你的上位机的采样速度直接相关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恩,因为以前做过的,人家的要求是要精确控制油缸的行走位置的,要求的不是速度,所以不太明白。那如果说用了之后,跟传感器连接的东西怎么办呢。怎么转换呢。

网友:
直接测量曲轴转数就可以换算出活塞的速度。

网友:
关键问题是他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是想知道某一点上的冲压速度,可以像楼上大侠说的那样用曲轴转速来进行计算,用传感器测曲轴转速不算太难。
如果是想知道油缸位移,可以在油缸连杆伸出的部分上加一个位移传感器。
连杆接一个铁片伸到旁边,然后铁片上装上磁石式位移传感器,一个磁石圆环套在一根长杆上前后动的那种。
如果对方只是单纯地想知道活塞速度,而不干别的。。。。。。貌似没啥意义。

网友(点评):
嗯,谢谢指教,因为客户需要的速度很低,但是也没有给出来比较特殊的要求,只是想知道一下油缸的速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网友:
没有用过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有了实时位移,位移--时间的导数即为速度。

网友(点评):
恩,谢谢指教,现在想的就是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