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压缸的出油口安装什么装置能使液压缸的出口压力大于入口压力

楼主(2013-06-22):
如图:
             液压缸的出口安装什么装置可以使P1>P2,达到缓冲的目的。

网友:
平衡阀,节流阀、顺序阀、那个合适用那个

网友A:
昨天跟一哥们吃饭时还讨论过这个问题。

如果是楼主所说的缓冲,是右边有强力推的话,
那么活塞左边的油会被推出,这时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油压增大,然后通过泄压阀流回油箱,但问题是再想把活塞向右推,就需要泵来供油,会很慢。
另一个是,在问号那里设置一个蓄能器,推出的油都进入蓄能器,然后活塞需要向右运动时,蓄能器放油,就好了。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活塞被向左推的同时,活塞右侧容积增大,需要吸入大量的油,要设计好油路,从油箱吸油或者别的地方。
如果推力特别大或者特别快,就稍微麻烦一些,可以回帖交流。

网友:
可不可以把缓冲理解为减慢速度,如果这样的话加个单向节流阀,如果是想在快速运动一定距离后变慢,那么可以再加一个单控换向阀。其效果是当移动到需要缓冲的位置时由开关信号使单控换向阀得电,泄压油便经过单向节流阀回到油箱,从而达到缓冲效果。

网友:
简单点就加出口节流阀

网友:
出油口单向节流

网友:
加装背压阀

网友(点评):
背压阀是个什么东东?和单向节流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跟一哥们吃饭时还讨论过这个问题。

如果是楼主所说的缓冲,是右边有强力推的话,

这个液压缸是液压投球器的一部分,作用在活塞杆上的压强有105Mp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液压缸是液压投球器的一部分,作用在活塞杆上的压强有105Mpa。

谢谢回帖。。。。。。投球器没看懂。。。。。。右端的压力是谁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帖。。。。。。投球器没看懂。。。。。。右端的压力是谁给的?

投球器安装在井口,所以右端的压力是井口的压力,投球器是用于压裂油层的。

网友:
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回油路加装平衡阀 产生背压 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
单向节流阀和蓄能器配合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