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下面2图

楼主(2013-06-22):
1,左图---锪孔不是没有深度要求吗,为什么下面的图纸中还要标注51/64"呢,有点迷糊
2.右图--麻烦请专业大侠帮忙翻译一下下面的注释是什么意思
多谢啦,刚入行菜鸟,啥都不懂。有劳大家啦。

网友A:
通孔哪来深度?标注51/64"是指沉孔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哪来深度?标注51/64"是指沉孔深度。

这个符号不是锪孔的意思吗

网友(点评):
是锪沉孔的意思。应该是指表面至沉孔底部之距离。

网友:
沉头孔一般都有深度要求的

网友:
thru  是通孔的意思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请看清通孔的的位置 在看清锪的沉孔的位置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请看清通孔的的位置 在看清锪的沉孔的位置

网友(点评):
网速碉堡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符号不是锪孔的意思吗

那锪孔的符号是什么呢,大侠

楼主:
右面图纸下方的英语有木有专业的帮忙翻译一下吧

网友:
技术要求一是针对销轴部件(P-43B)来讲的,要求该销轴装配至铝铸件孔内且两端均匀对称。图中有对称线。
技术要求二是针对销轴部件(P-43A)来说的,要求压人销轴时,要当心不要出现毛刺和划伤销轴的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锪孔的符号是什么呢,大侠

锪孔和沉孔都用这个符号。锪孔可以1。只是锪平,以安装紧固件,这时要注明“锪平”,2. 可以锪成沉孔,就象你的图中那样的,沉孔就要给出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锪孔和沉孔都用这个符号。锪孔可以1。只是锪平,以安装紧固件,这时要注明“锪平”,2. 可以锪成沉孔,就 ...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标注深度的话就是锪平孔是吗

网友(点评):
1.没标深度极有可能就是锪平孔,但也有可能是图画错了,明明有深度却没标,2.要是锪平,应注明锪平(Spot-face).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标注深度的话就是锪平孔是吗

多谢大侠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