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输送机的准确称呼是什么,哪家公司生产呢?

楼主(2013-06-22):
有谁知道如下输送机的准确称呼是什么,哪家公司由生产呢?

在客户那里看到有如图片的输送机,专门用于输送工装板的,请教有谁知道这款输送机的准确称呼是什么?哪家公司有生产呢?

网友A:
这个叫做摩擦滚筒输送线,与我这个图的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做摩擦滚筒输送线,与我这个图的原理一样

根据客户介绍和我们研究,客户这种滚筒能承受重载并平稳运行,在工装板被阻挡后,滚筒上的扭矩限制器起作用,过载情况下能使滚筒上接触处轮圈与轴杆跳开,防止滚筒和工装板有相对运动而摩擦,不知道你这种具备这功能吗??好像不具备呢!

网友(点评):
这种滚筒是通过调节弹簧的压力来调节滚筒与工装板之间的摩擦力的,工装板受阻滚筒与工装板没有相对运动,转轴在滚筒的摩擦环内旋转,没有什么跳开的动作,与你这个只是弹簧装的方向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客户介绍和我们研究,客户这种滚筒能承受重载并平稳运行,在工装板被阻挡后,滚筒上的扭矩限制器起作 ...

谢谢,这下彻底明白了!

网友(2013-10-07):
非常感谢搂住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2014-12-05):
发动机生产线上的

网友(2015-06-30):
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客户介绍和我们研究,客户这种滚筒能承受重载并平稳运行,在工装板被阻挡后,滚筒上的扭矩限制器起作 ...

扭矩限制器这种结构是不是很多地方用到的呢?

网友(2017-12-20):
扭矩限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