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根问底,继续和齿轮较劲,国外的最大齿轮模数可以做到多大

楼主(2013-06-22):
最近和齿轮拧巴,国内的齿轮模数虽然是第一标准最大是50,但是咨询了几个齿轮著名厂家都没加工这样大。看手册看到某国外企业可以做到56最大,所以想问问国外的加工水平和标准能做到多大?

顺带问一句,为什么图纸中的d=1.6轴颈

网友:
对标准直齿轮来说,全齿高大约等于 2.25倍的模数。看过一个录像,是海上钻井平台的升降,采用齿轮齿条机构,那个齿轮的齿高,目测估计有两百毫米,换算过来,模数估计将近一百吧。一边爬升一边往齿面上抹油。

“……图纸中的d=1.6轴颈”

网友(点评):
还真和齿轮叫上劲了!你这个齿轮到底是干啥用的?

网友(点评):
逍遥大侠,这个1.6倍关系和强度有关系吗?还是其他参数有关?还就是从优先角度考虑?

网友(点评):
先把强度等一切跟齿轮本身有关的都考虑完了,比方说最后得出一个数,1.56,或者是1.49,那么就圆整到1.6。如果是1.63呢,也可以圆整到1.6,前提是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但如果是1.78,你最好就圆整到1.8。

网友:
这个没有准确限制,尤其是不全齿轮或半齿轮,但模数大到一个德行,就不值得了,不如直接用液压推动,

作工程,有个划算的问题,没有谁会不惜代价做一个东西,因为可以走的路非常多,

举个例子,翻转钢包的机构,有齿轮传动的,有销齿传动的,有液压齿条的,有摆缸的,还有油缸接力的,

我收集这些资料,有比利时的,有荷兰的,有米国的,等等,你就捉摸出来为什么了,

模数大到一个德行,不仅是齿轮设计与加工的问题,还有与轴安装的问题,要用双向切向键,很麻烦的事情,

你玩到一个时候,有自己业绩了,我开研讨会的时候,叫你,看人家都怎么说?你要看到那些玩家都怎么讲?并且有道理,你就知道了,不是模数多大的问题,是有无必要,

比如把模数做到80,或者100,现在技术完全没有问题,精度也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要这么大?谁用它?就值得疑问,

你勤学好问的精神非常值得赞扬,但你缺一个师父,我刚工作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可以3分钟就解决的,

网友(点评):
现在有师父的都得偷着乐,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网友(点评):
简单技术问题,师父说三句话,你自己琢磨一下,即懂了,这是一个互利的过程,你还得给师父干活儿呢,师父说啥,你都得干了,现在没师父了,自由了,哈哈,以前不行,得听师父的,

网友(点评):
没有师父的三句话,靠自己,有些东西三年估计都悟不出来;技术要成才终归得有师父,有人指路,可惜现在都靠自己蹦高,有时候越蹦脚底下越深

网友(点评):
没师傅带,自己琢磨着确实比较费时间。没师傅带的只能苦逼的多看书了。

网友(点评):
比较大的轴与孔连接,通常都采用双向切向键的吧,有时还要往键中间再打一条楔键。

网友(点评):
看书有时专进去出不来就越看越迷糊, 求师傅啊

网友(点评):
小楼大虾,大轴的连接方式很多,我说的双向切向键是其中一种,德国也用液压锥套等,看需要了,

网友(点评):
工作中一直没有师傅是我的遗憾,不过很庆幸这里能遇到998大侠逍遥大侠这样前辈做老师。

网友(点评):
现在整体看也许国企或者大企业能有个传帮带过程了。小企业都是拿过来就用你的,所以设计人员自然走的弯路就多,成长也就困难,付出代价也大。

网友:
有个师傅,真好

网友:
只要有机床,大不是问题!

网友(2013-07-22):
998大侠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