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铸造铝合金零件的加工工艺及夹具设计探讨

楼主(2013-06-22):
各位同行:大家好!
我们公司接到一复杂铸造铝合金零件机加工业务,订单数量300,需要确定加工工艺及夹具设计,公司有一台4轴国产CNC机床,其它的是3轴CNC机床。希望机加工专业人士探讨下合理的机加工工艺,合理经济的夹具设计,本人只是想通过技术探讨及技术交流大家共同提高。谢谢各位了!
黄色的曲面是要求加工的面,

楼主:
3D x_t文件,用SolidWorks &PROE直接打开,用UG需要导入文件。

网友A:
1.加工中心先加工第二张图大底面,顺便把孔加工成螺纹孔和两个销孔(下道锁紧和定位用),以毛胚定位侧面夹紧(此道定位很关键,否则下道孔会与毛胚偏的)
2.加工中心四轴(带过桥板的,在过桥板上制销孔和光孔),以上道基准面和销孔定位装夹,一次性加工完其他所有面(安装前注意四轴中心高度要能满足工件360°旋转)。
3.钳工将工艺螺纹孔扩到尺寸。

网友(点评):
范大师说的机加工很正确。关键是加工中心先加工第二张图大底面夹具设计问题。想请教范大师怎么样以毛胚定位侧面夹紧?

网友(点评):
第一步骤基础定位在哪里呢?螺纹孔对于安装拆卸都麻烦,可以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工中心先加工第二张图大底面,顺便把孔加工成螺纹孔和两个销孔(下道锁紧和定位用),以毛胚定位侧面夹 ...

范大师说的机加工很正确, 关键是加工中心先加工第二张图大底面夹具设计问题。想请教范大师怎么样以毛胚定位侧面夹紧?

楼主:
引用 楼主:
范大师说的机加工很正确, 关键是加工中心先加工第二张图大底面夹具设计问题。想请教范大师怎么样以毛胚定 ...

没有大师探讨夹具设计方案!!
我先出一个初步夹具设计方案 ,希望大师们探讨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大师探讨夹具设计方案!!
我先出一个初步夹具设计方案 ,希望大师们探讨下。

绿色滑块为两个辅助支承, 上面两个压板为工艺压板,工件安装夹紧后撤除工艺压板,开始加工零件平面及孔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绿色滑块为两个辅助支承, 上面两个压板为工艺压板,工件安装夹紧后撤除工艺压板,开始加工零件平面及孔位 ...

上一张2D平面图纸。

网友B:
楼主,你的夹具设计的很好,X方向你左边靠基准,最好右边有个夹紧力,这样工件非常稳当了,把大黄面加工好,剩余的就是做工装4轴加工了,夹具就是以大黄面定位,面上两凸台(大黄面上的最大的长圆加工尺寸精确点以此做凸台)相当定位销,你大黄面上那些孔不知道为多大,比如10的孔你先做成M8,这样夹具上打孔了螺丝上紧,全部加工下来,再把那些螺纹孔加工成所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夹具设计的很好,X方向你左边靠基准,最好右边有个夹紧力,这样工件非常稳当了,把大黄面加工好, ...

谢谢提出建议,我出的只是一个初步夹具设计方案,希望各位大师们探讨共同提高,肯定有很多问题需要修改的, 应该有更加好的夹具设计方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提出建议,我出的只是一个初步夹具设计方案,希望各位大师们探讨共同提高,肯定有很多问题需要修改的 ...

按照客人图纸要求工艺定位基准同夹具工艺设计位基统一。

网友:
你应该先将工艺路线确定后 在设计夹具
黄色的都是要加工的吗

楼主:
来一套第二工序CNC四轴夹具照片。

楼主:
来一套第二工序CNC四轴夹具照片。马上就要生产了,就可以检验夹具设计的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