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工件是什么?

楼主(2013-06-22):
请问各位大神谁知道这个机械工件是什么?求具体的工件名称及生产工艺规程,小弟大三模具卡具课程设计工件,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你是问塑件还是金属件,金属件是折弯件和机加件焊接起来,塑件是注塑成型。

网友:
哪辆手推车装轮子的

网友:
貌似衬套,学名减振器。

工艺大致两种,硫化式,压装式。

硫化式,金属件在注橡模摆好,注橡机胶料预热好,注入保压,硫化完毕开模

压装式,橡胶事先硫化好,用压机压进去。

楼主:
金属件的生产工艺过程,求详细一点的

楼主:
求具体的毛坯、装夹方式、定位粗精基准、加工工艺路线?

网友:
这个工件看起来有用到的是冲压车床,精加工的数控车床,最主要是它们是焊接起来的!出题的老师真奇葩,你学的是模具还是机械设计与制造或自动化。我觉得拿到这个课题,从自己专业下功夫研究就好了。

楼主:
机械设计与制造或自动化,关键是这个加工工艺工程不能太简单了,冲裁-折弯-焊接

网友:
找人学钣金知识,有老师傅吗,QQ263123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