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图纸中,倒角如何表示

楼主(2013-06-22):
1.在机械图纸中的break sharp corners 是倒角的意思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没有具体规格标注呢

网友:
是不是去锐角的意思、

网友A:
锐角倒钝 还需要标注尺寸?

网友(点评):
当然需要,未注倒角C0.5你不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锐角倒钝 还需要标注尺寸?

能帮我看看标注5是啥意思吗

网友:
是锐角倒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毛刺去干净,不能刮手。

网友:
貌似锐角倒钝是不需要标注具体参数的,一般倒C0.5或者C1都可以,看零件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