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溶胶熔模铸造表面粗糙度最高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3-06-22):
各位大神们,有知道硅溶胶熔模铸造表面粗糙度批量生产可以达到多少吗???据我知道的是Ra3.2,有没有可能达到1.6的粗糙度呢????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用高压喷砂机手动喷砂去壳,再用振动研磨,可以达到Ra1.6-3.2。

纯转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压喷砂机手动喷砂去壳,再用振动研磨,可以达到Ra1.6-3.2。

纯转载。

喷砂我同意,但是震动研磨后产品棱角处会伤,而且公差不容易保证

网友B:
不能,连3.2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连3.2都够呛。

据我所知,铸造如果全部达到3.2的粗糙度就已经很不错了,过程控制就很严格了,但是竟然有公司说自己平均可以达到1.6,最低达到3.2,我当时很受打击,无语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说你这个公司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铸造如果全部达到3.2的粗糙度就已经很不错了,过程控制就很严格了,但是竟然有公司说自己平均可 ...

如果振壳后不抛丸,到时研磨抛光是可以达到1.6的,纯粹是好看,跟拿个磨光机打磨表面是一回事,所以正常就是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振壳后不抛丸,到时研磨抛光是可以达到1.6的,纯粹是好看,跟拿个磨光机打磨表面是一回事,所以正常就 ...

如果那样就不是纯粹铸造了,变成加工了,人家说就是硅溶胶熔模铸造就可以达到,这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工艺。如果不抛丸改手工喷砂的话或许可以做到3.2,但是1.6真不敢想,而且有很多产品就算加工,内腔也达不到要求,不可能全部加工的

网友(点评):
让他们试试,如果可以那就要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