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RMS的问题

楼主(2013-06-22):
RMS 的单位有人说是英制的,可是为什么上面标注10里写的是64微英寸呢,RMS64微英寸相当于Ra多少呢,

楼主:
补充一下,这是美国人的图纸

网友A:
同学,要是方便的话,你把整张图发上来,我给你写3000字全讲一遍,行不行?你这样来回的问,你浪费时间,大家也给弄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要是方便的话,你把整张图发上来,我给你写3000字全讲一遍,行不行?你这样来回的问,你浪费时间,大 ...

真是麻烦大家了,好,红字是我自己翻译过来的,顺便帮忙看看对不对,,请帮忙解答,谢啦各位!左边的图主要问题在左下角的粗糙度问题还有C40?
右面的图主要就是RMS单位问题,以及和Ra如何转换

网友A:
1. 看来你不用我写3000字了,因为你只剩两个问题了;
2.你自己试试,就这两张图,你能写出3000字的总结笔记吗?比如,第一张图中,4.66度REF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REF?在国标中怎么表达?
3.Machined Flat不是磨平,而是“(切削)加工平整”;如果要表示磨平,英语该怎么写?
4.第一张图的粗糙度,200是指铸件表面应具有粗糙度200微英寸,C40我认为是指HRC 40. 现在不能确定,我有了准确答案再回复你。
5. RMS的单位是微英寸。英制的图中线性尺寸是英寸,粗糙度单位是微英寸。
6.RMS与Ra是两种不同的度量粗糙度的方法,具体你可百度。二者之间没有固定的转换系数,但对正弦粗糙度轮廓来说,RMS=Ra/1.11;对实际的切削后的金属表面,RMS=Ra/1.25, 1.25是大概值。注意,RMS和Ra的单位相同。
7.你注意到有的尺寸前面的那个“*”号吗?
8.Casting除了是铸造外,还有什么常用的意思?
9.第一张图,你能找出两处疏漏之处吗?
10.你给的图还是不全。

网友(点评):
高手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来你不用我写3000字了,因为你只剩两个问题了;
2.你自己试试,就这两张图,你能写出3000字的总结笔记 ...

前辈您真厉害,这只是图纸的一部分
1.Ra的单位是微英寸?确定不是MM吗,我在有的地方看到是毫米
还有的人说RMSX25.4/1000=Ra
2.*号,我理解为客人特别标注出引起我们注意的符号
3.casting 除了铸造外还有什么意思呢,
4.第一张图疏忽的地方应该是右上角的说明,当时我还看了一眼,但是不知道是啥意思,应该是说有的尺寸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吧,但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另一个疏忽的点在哪里请前辈指教
5.前辈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我太不用心太理所当然误以为是,而没有好好地去查资料去问,我想我真的要买本书好好沉下心来看看书了。(那我应该看哪方面的书呢,像我这种零基础的孩子)
像REF我认为是供参考的意思,所以就没查具体是什么意思,磨平应该是ground flat,对吗
谢谢前辈,请指教!

网友A:
1.Ra和RMS的单位要看是什么单位的图纸。英寸制的图纸中的粗糙度单度就是微英寸,除非另外注明。RMSX25.4/1000=Ra是错误的,对Ra和RMS的概念不清;
2.带*号的尺寸都是切削工尺寸;
3.cast除铸造外,还有“演员(复数)”的意思。casting是招募演员。
4.第一张图右上那是修改记录!可不是相互替代。弄错了要出大麻烦!
5.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制造工艺,公差配合,各找一本,慢慢看。
6.REF表明是参考尺寸,国标中一般用括号,如(4.66).

不着急,认真努力地学,你会进步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a和RMS的单位要看是什么单位的图纸。英寸制的图纸中的粗糙度单度就是微英寸,除非另外注明。RMSX25.4/10 ...

谢谢前辈,那第一个图纸我漏掉的是哪两个点呢,

网友A:
不是说你漏掉了哪两点,是说这张图的疏漏,1.右端面导角没注,2.技术要求中的带圏的2,图中找不到。
因为这个零件有两张图,你只给出第一张,所以可能第二张图中已经注明,你要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你漏掉了哪两点,是说这张图的疏漏,1.右端面导角没注,2.技术要求中的带圏的2,图中找不到。
因为这 ...

2在这里有标注,可是你说的右端面倒角我没找到

网友:
我说的是第一张图中的2,是一个孔,这是第一张图吗?手柄的右端,不是有一个倒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你漏掉了哪两点,是说这张图的疏漏,1.右端面导角没注,2.技术要求中的带圏的2,图中找不到。
因为这 ...

嗯是的,我也没有找到估计是客人给漏了吧,这是第二张图,也没标,是不是客人把2误标成带圈的了呀,
前辈,倒角不是这样标注吗C1.5,C2,图里没有啊,麻烦老师截个图好吗

网友:
不用截图。

1.怎么画倒角你知道吗?这个手柄的右端画倒角了吗?画了。标了吗?没有。技术要求和标题栏里注明说:未注倒角多少多少了吗?没有。
所以说,这是一个疏漏。
2.我是说他画了倒角但没注尺寸,所以找不到你说的C1.5,C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你漏掉了哪两点,是说这张图的疏漏,1.右端面导角没注,2.技术要求中的带圏的2,图中找不到。
因为这 ...

是这里是吗,没标注尺寸啊,没标注的话应该按多少呢,有没有国际上通用的尺寸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问问客人呢,

网友:
你早就应该问客户啊,所有你的问题都应该问他们的;当然我理解,你不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国际上没有通用的倒角尺寸。
画这些图的是新手,你可以对美方说:Please provide us clear, correct and complete drawings next time! Both of us don't want to waste time on guess, right??

网友A:
另外,那个粗糙度的问题,C40也只能问客户,因为只有画图者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那个粗糙度的问题,C40也只能问客户,因为只有画图者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好的,那我给客人写邮件问问,谢谢您这么耐心的指导,祝你周末愉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给客人写邮件问问,谢谢您这么耐心的指导,祝你周末愉快!

前辈,我知道了,备注5里C40应该就是倒角的尺寸吧,应该是C40X45度的简写??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那个粗糙度的问题,C40也只能问客户,因为只有画图者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前辈,我知道了,备注5里C40应该就是倒角的尺寸吧,应该是C40X45度的简写??你说呢

楼主:
补充一下,那单位是毫米吗,也忒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那单位是毫米吗,也忒大了吧

1.图中标题栏里明明写着线性尺寸的单位是英寸,为什么你会想到单位是mm?
2.就是mm,你见过40mm的倒角吗?更别说 40in的倒角了。
3.C40这种表示法是国际,而美国ASME标准应为引出标注1X45度,你给美国人说C1,他们不明白这是深度为1的45度倒角。
4.你要认真的问客户,这个C40是什么意思。
5.我说这是一个新手画的。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张中你还能找到3个不妥之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中标题栏里明明写着线性尺寸的单位是英寸,为什么你会想到单位是mm?
2.就是mm,你见过40mm的倒角吗?更 ...

我还不如人家呢,人家都会画了我还什么都不会呢,真的找不出什么不妥的地方,前辈,我已经买书了,等书到了我得认真的学习一下啦,现在这个阶段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像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