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螺丝是干什么用的? 4号我怀疑是倒功牙油的。

楼主(2013-06-22):
功牙功牙
请问,这几个螺丝是干什么用的? 4号我怀疑是倒功牙油的。
功牙用菜油可以吗?
请告诉我1,2,3,4 分别是干吗的,我不确定。

网友:
不明真相。。。。

网友:
能说说这仪器是干什么的吗。通常功能和构造有显而易见的联系

网友:
1是机盖螺丝,2是定位攻牙深度的.3不知4是主轴.可以用,菜油 是可以,这也要看你是攻的什么产品

网友:
攻牙可以用菜油,效果比机油好。其实在50年代,我国的石油产量还不足的时候,很多设备用大豆油润滑的。用菜油的问题是会变质,其含的胶质等残留后很难清理。

网友:
拆开看看究竟

网友:
攻丝机 4号是主轴 2号是调节深度的  1号是 防护罩  3号 是注油口

楼主:
谢谢各位的点拨,
1是机盖螺丝,----------这个不用管了吧
2是定位攻牙深度的.----------我的是手按调节深度的,基本都是通孔,3-6毫米厚,需要调节么?
3号 是注油口--------------这个注机油,那么每次都注吗。 我是每过一段时间用一次。大约攻几十-几百个牙。
4是主轴----------------------这个 不用上油吧

求建议。。。。。。。。。

网友:
你的深度不用调解了 你要在工作200次左右润滑一次 少许油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