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买了一台加工中心,隔壁锻打厂震动很大,怎么办

楼主(2013-06-22):
厂里买了一台加工中心,但是隔壁是锻打厂,每次锻打震动很大,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处理吗

网友:
没有简单的方法处理,你们只有做防震沟。

网友:
防震沟可以试试,但可能效果也不大。

网友:
这是由于共振引起的  可在机台支脚上想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搞笑,购买这个设备前没有考虑过吗?大型锻床、冲床的震动像地震,好像没办法消除。不过楼主可以把结果给大家作为参考,那个锻床的吨位是多大的?对你们产品的精度影响的程度?

网友(点评):
大型锻床、冲床的震动可以借由隔震、减震装置予以隔离,而达到减少震动扩散

网友:
除了挖沟没其他的办法

网友:
帮加工中心机加隔震垫,
若确实有需求高隔震要求,可用主动式隔震垫,但是价格不菲;
或隔震垫上再加块大板(水泥板或钢板),再裝不同类型的隔震垫,即双层隔震。

或直接将加工中心机搬离。

另外,可以找到相关法规后,到相关单位去举发,要求隔壁厂改善震动源扩散。

楼主:
震动有点大,杯子里的水都抖一下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有点大,杯子里的水都抖一下一下的

看看这个视频,一个杯子里的水都抖的老高,另一个杯子里的水却平平静静像没事儿。

网友(点评):
感觉这已经不属于阻尼减震了。有点信号控制减震的意思。不过貌似是针对横波的,不知道应对纵波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这视频是负刚度隔振器,系统自然频率可以低至0.5Hz。俺搞的冲压机减震器效果就可以,离冲压机脚10CM处手指触地,很难感觉到地震,可惜木有买传感器,不能将结果数据化。

网友(点评):
是全机械式的被动隔震器,可手动调整系统刚度。

网友(点评):
那这个就很强了。哪儿的产品?另外,大侠有机会应该晒晒成果嘛。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米国的产品,http://www.minusk.com 。在社区有发表过,或去俺的相册看咯。

网友:
挖坑,坑底用沙子填充,再在沙子上浇筑基础,边缘用聚氨酯泡沫填充

网友:
说实话,减震沟可能对你的效果不会太好。如果你的周围震动属于横波扩散范畴,比如水平方向上的震动震源,减震沟的效果会非常好。对于纵波,你必须确认纵波的深度和波长,然后建至少5倍波长宽度,2倍深度的减震沟。才会有效果。也可以试试支脚的阻尼减震。应对纵波应该有不错的收效。

网友(点评):
锻打震动一般都是属于低频至极低频的振动,减震沟很难阻绝这样的振动,用粘滞阻尼弹簧减震器就可以有很好的隔震效果。橡胶垫的固有频率偏高,约有27Hz以上,对低频的隔震效果较差。

网友(点评):
Liao大是这方面的高手啊。哈哈,明年我投生产线的时候还请多指教。

网友(点评):
10年看日本冲压机的减震垫后,始去接触相关的知识,11年初山寨品做出,才更清楚资料里的东东说的是啥意思。木有加速度传感器等,不能将振动数据化,于学习上就缓慢许多。

网友(点评):
比较悲剧啊。找领导批个条,上点设备。该投的要投嘛。学费有时候一定要交。哈哈

网友(点评):
这估计有难度哟,毕竟搞减震器是自己意愿,搞出来的产品也是用于车间,自用数量终究是有限,不好去买那些价格不低别人又用不上的仪器吧!其实这样也好,还可以让自己是厂里的“专“家 ^_^

网友(点评):
哈哈,那不如大侠干脆趁热打铁一并把相关监测设备搞了,那整个公司就都在脚下了。哈哈。不过讨论一点,没有加速度传感器,能不能用前后波形传感器配合计算软件仿真?毕竟,瞬时加速度可以算。

网友(点评):
在这里 http://home.chinavib.com 学习中,只有潜水的本事还不敢冒泡。

网友(点评):
去看看。大侠早点休息吧。天很晚了已经

网友:
另外租一房子放你的设备,搞什么沟成本不菲

网友:
挖沟!i简单常用!

网友:
防震沟可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