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工件A3钢铣床加工出来会变形吗

楼主(2013-06-23):
请问这个工件A3钢铣床加工出来会变形吗

网友A:
装夹ok的化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夹ok的化不会变形。

谢谢师傅!这个工件如何装夹才不会变形

网友(点评):
装夹的受力方向和加工受力方向垂直,简单说就是直角台钳。

网友:
请把直角改圆角,要不铣床加工布出来,其次觉得这零件几乎不会变形吧,看公差要求了 正负5丝普通钳口夹就行,1,2丝可能要开粗后压着精加工

网友:
上面说的都不错,必要时最后再磨端面

网友:
这个3是设计给线割的,变形量应该还可以控制到允许范围

网友:
外形铣到尺寸 ,内腔线切割至尺寸,一般不会变形,注意铣时量少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