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松紧调试到什么程度合适啊

楼主(2013-06-23):
是不是各个工作环境不同,需要的松紧度不同呢?

网友:
你应该说明是什么皮带。

网友:
我也想知道比如说数控车床的主轴皮带,平常都是凭感觉弄。想具体知道一下这个东西太松或太紧会在加工中有些什么表现?

网友(点评):
太松皮带回打滑转速会降低,太紧会主轴阻力会加大。

网友(点评):
太松皮带回打滑转速会降低,太紧会主轴阻力会加大。

网友(点评):
多谢,原来如此!

网友:
一般设备说明书里会写应该调到什么程度,用张力计向下按,按多少毫米的时候,张力计显示多少,一般是有设备制造方的要求的。

网友A:
  带传动的张紧程度对其传动能力、寿命和轴压力都有很大的影响。V带传动初拉力的测定可在带与带轮两切点中心加以垂直于带的载荷G使每100mm跨距产生1.6mm的挠度。此时传动带的初拉力F0是合适的(即总挠度y =1.6a/100),如图3所示。
对于普通V带传动,施加于跨度中心的垂直力G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3初拉力的测定
新装的带   G = (1.5F0+△F0)/16
运转后的带  G = (1.3F0+△F0)/16
最小极限值  G = (F0+△F0)/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传动的张紧程度对其传动能力、寿命和轴压力都有很大的影响。V带传动初拉力的测定可在带与带轮两切点中心 ...

上楼的回复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传动的张紧程度对其传动能力、寿命和轴压力都有很大的影响。V带传动初拉力的测定可在带与带轮两切点中心 ...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客气 互相学习 呵呵老乡

网友:
哪家可以做下铜管的下料机械,便宜点的,简单实用,联系方式wuhuhs2013@126.com

网友(点评):
经验理论正中向下约一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互相学习 呵呵老乡

你是山东的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山东的还是什么?

山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东的

潍坊的?

网友:
张力计我还没用过,都是靠感觉的,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正常的机器停机后你去感觉一下,要求不高的地方不要太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