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轧机轴承损坏原因

楼主(2013-06-23):
850六棍轧机,最近半年轴承总是从挡边碎裂,求教各位大大!

楼主:
轴承型号是FCD8011844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双列滚针轴承

网友:
轴弯得厉害了,轴承受到侧向力大了

网友:
轴承型号     外 形 尺 寸(mm)       额定负荷     极限转速   重量
                                    (KN)        (r/min)   (kg)
                     d    D     B   FW   r   动负荷   静负荷   脂   油

FCD80118440 400 590 440 450   5   5570      16600    600   750    415

网友:
想了想,回头看看,感觉有点像偏载导致产生了轴向载荷,把挡边硬推坏的。前提是你只有一侧的挡边有这问题。如果两侧都有,有可能是轴弯了造成弯压。如果你的这套轴传动系统里没有轴向的止推的话,建议检察下辊子那边是不是磨损偏载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有轴向载荷,窜辊?或偏载,轴承座自定位机构失效。

网友:
一般都是靠轴承座内侧油封侧

楼主:
支承辊没15天都会磨,如果是辊头有挠曲造成偏载应该在磨辊时会发现的吧?

网友(点评):
不妨去核实下。目前看比较像轴向载荷产生压溃。也可能是轴承的支撑部分在安装时形成了轴向负载。不过那个力没有那么大。你查查看吧。

网友(2014-02-24):
检查是不是有轴向位移,或者偏载

网友:
分析清故障原因,
还要看故障部位,
是单侧,
还是双侧……,
故障部位是否固定等等。
一般而言,
有以下几种原因。
1.轴承本身
材料、加工和装运等各种因素导致内部裂纹。
有条件的可以做无损探伤,
检查轴承质量。
2.装配环节
装配方式不当,
或者轴承预紧不足等,
能导致产生裂纹或者松动等。
3.轴向过载
对于6辊板带轧机而言,
不应该有如此差错。
如辊形及相应的调整,
可用U形管检查两侧轴承位……

网友(点评):
要注意检查轴承装配后的轴向定位, 避免轴向“抵死”, 运转后发热、抵坏轴承。 看看近半年有无更换隔环、挡圈、垫板和轴承盖等备件, 逐一起动后有无刺耳异响等。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请参考以下几种轴承失效实例,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点评):
大侠真是用心啊,发个文件上来吧,这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