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思维对机械设计的影响

楼主(2013-06-23):
这两天,在和一位客户谈自动组装设备。

客户是先发过来自己做的参考方案,再要我出方案的。

一看,纯手绘方案图,很漂亮,整体布局和关键点体现地一目了然。都可以画连环画卖了。
谁看了都能看出来,这位是资历很深的老工程师。

但是,我这个后辈提供的方案,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思路,速度提高了、设备振动小了,出意外的可能性也小了。

这位客户对我的方案,提出了一些疑问,我看出来了。就是“惯性思维”在起作用。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像从AUTOCAD软件转到INVENTOR软件时,还要在Inventor中使用“图层”一样。

(P.S. 对楼下的回复----
           咱们能不能不拿比自己差的人或事来说事?你打算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还是,只想找到满足感?
           我出这个主题,希望大家从自己尊敬的前辈、敬爱的老师、或对工作负责任的自己身上做个评价,并提高自己。)

网友:
如果干的事情,需要动脑子,不可能遭到惯性思维的影响,
你见过玩金融的有惯性思维?哈哈,
混子才会这么干,
好比天朝,经济过热,使劲打压。历代总理都如此做,水平腻低呢,哈哈

网友(点评):
看来您进社会没五年吧。。。。。。

网友(点评):
俺10年前就进入社会了,哈哈,应该比你早,

网友(点评):
谢谢。我喜欢别人说我年轻。可是“芯”已经开始老了。。。43岁。。。

网友(点评):
这是我招机械设计师用的考题之一。

网友(点评):
人会自然形成惯性思维,这个很难训练。因为惯性思维属于条件反射的一种。玩金融的一样有惯性思维,所以才有那么多风险投资。为什么叫风险,因为他们自己都不能保证成功。

网友:
不知道最后那句话的初衷是什么,呵呵。至于惯性思维,在某一行混迹久了,就容易产生惯性思维。这些思维里面,有些是好的,属于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有些却容易把自己框进取,无法突破。另外,有时一个方案乍看怎么都有理,可是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问题就都来了。所以有时候听听别人怎么说,再放空脑子回头看看自己的方案,会有新发现。因为你执着于自己方案的时候,你也是在进行惯性思维。
例如,我画图是基本没有审核的,因为基本上都是one man army,所以怎么保证图上不出错就成了关键。没办法,重复审核校核是不可缺少的,但同时,我也经常采用放空思维的方式,间隔一段时间再看。目的就是不进入惯性思维的怪圈。很多问题这样再看就都出来了。

网友(点评):
谢谢!“在某一行混迹久了”和惯性思维的矛盾。放空脑子,听听别人怎么说的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不过说实话,你的话读着很费劲啊。总是少点句子成分在里面,所以很难判断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再比如螺纹。螺纹壁厚多少?锥螺纹壁厚多少?这个要说能算不?能,但是会算死你。所以,目前大多数螺纹的使用就是基于一种惯性思维模式,即总结前人和实践使用问题,适当增加和削减壁厚。

网友(点评):
又及,直接从auto转SW的飘过,神马是图层,哈哈!

网友(点评):
对我这个“半道出家的和尚”,零件设计上确实是我最常用的办法。所以,我目前也不接大负荷的设备设计。我不想赔死。但对手工都有些费劲的那种工艺,比如折纸花、穿针引线什么的,蛮有信心。

网友:
方案可以共享吗?

网友(点评):
要看跟谁共享了吧。对外?如果是真的在做生意,谁都知道这是机械设计工程师最大的秘密资料。

网友(点评):
比如,展览会,算不算方案共享?

网友(点评):
你设备卖出去,还能不然别人看了呢,山寨马上出来,除非你设备是高精度,设计很多计算分析

网友(点评):
共享的含义是自愿地提示给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偷吧。

网友(点评):
对不起,我连你有啥都不知道,想想偷啥呢

网友:
大家说的有道理啊

楼主:
一个机械动作,如果给人第一个思路就是多个气缸或多个伺服电机的话,这位的经验中,这个动作,用纯机械结构,很复杂。

网友(点评):
话说这个轨迹用曲滑+槽凸轮很容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机械动作,如果给人第一个思路就是多个气缸或多个伺服电机的话,这位的经验中,这个动作,用纯机械结构 ...

这玩意儿第一想到的不应该是气缸或伺服吧,第一反应应该是zero兄说的凸轮。
zero兄要打破惯性思维哦,先要把这个结构打破,想想其它结构。

网友(点评):
其实有点扯。我承认有惯性,但是一秒240左右的位移+5次换向,呵呵,说实话槽凸也可能吃不下哦。

网友(点评):
问题的本质不在所选机构,而在变速冲击上。虽然题面是60rpm,实际达到了300。另外,如果需要严格保证轨迹,基本相当于2000rpm的设计。呵呵。如果你用弹簧,那我等着看戏了就。

网友(点评):
所以,回到我之前的回复。方案设计如果能放空思维再回顾,你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点评):
想法可以大胆,只要自己受得了打击,不惯性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常规常常会遭受失败。

网友(点评):
其实,如机械这行,脑子会自然有个框,这个框就是基本物理定律和数学定律。所以像一二类永动机之类的问题,方案之出就排出掉了。但是旁人很多在迷雾里,感觉这些人很死板,框框太多。

网友(点评):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的内燃机,当时也发散了下思维。比如最开始像把曲柄滑块结构改成齿轮齿条。后来发现纯粹扯蛋。不但震动大,强度要求高,而且机械效率基本没差。哈哈,有些框跳出来未必能行。

网友(点评):
后来继续研究,看了大量的设计,从6冲程发动机到各种的转子变种,其中就有那个易理,结果很失望,人们的思维发散的很好,但是都抓不到关键,冲击问题谁也没解决。

网友(点评):
所以,回过头来说惯性思维。有时候其实没错。因为前面的路已经都探过了,你非要自己去撞墙,那是自己跟自己不痛快。有些时候,需要跳出惯性思维,因为那个行当大家都还在摸黑。哈哈。

网友:
我觉得吧,惯性思维很正常,人无完人嘛,只要"专业人士"能多多接受"非专业人士"的发散性思维,就可以打破惯性思维。
专业人士要容易钻牛角尖

网友(点评):
说实话,低速低温轻载范围,你可以随便发散思维。高速高温重载范围,还是省省吧。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在于切入点。就好比顾老师搞机加,再发散思维切入点也会是不发生机加事故。

网友(点评):
其实现如今很多要求限制了发散性思维,就想像你说的,一发散,可能就是灾难。

网友(点评):
呵呵,大概这就是机械吧。哈哈

楼主:
楼上说的很好。我出这主题,就是这个意思。

我用的是如图的小组件:两头折弯的钢板一片、光杆两根、下连板、图中没有的拉簧一根、两个轴套。

思路来源是:我帮人家拆机,从很狭窄的缝里,掏出内侧较重的辊轴时想到的。就是来自弯头撬棍。

网友:
惯性思维有利有弊。

网友:
人的思维方式在考虑问题时要不断变换方式,否则容易走极端,不断变换思维方式可以发现创造性的思路。

网友(2015-04-25):
哈哈。今天专门翻出 楼主的帖子,想看看楼主设计非标设备的思路和流程以及方法。5 T. V- |% r! R0 V. O
说到惯性思维   其实是传承和发展  没有传承的发展很可能走前人走过的弯路。传承了就可能惯性思维,想起金庸大师的武侠小说,你看那绝顶高手那个都有传承,还是师承大家,而后又有发展,没有那个高手是没有传承的,没有传承的高手,十有八九就是“水变油”。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干过你这种事儿,结果被Inventor的陈老师说我挖人家的老坟!哇哈哈哈

网友:
我们应减少惯性思维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