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有谁知道r1/2的螺纹程序吗?

楼主(2013-06-23):
有谁有r1/2螺纹的程序,跪求了。

楼主:
内容或者知道螺纹大头直径和小头直径的也行。

网友A:
R 1/2“  内螺纹还是外螺纹?

网友(点评):
R虽然是锥螺纹的统称,但一般指外锥,Rc是内锥。

楼主:
回楼上,是外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R 1/2“  内螺纹还是外螺纹?

学习了。但是Rp表示与圆柱螺纹吧?是不是一般的时候圆锥外螺纹就用R表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是外螺纹。

你查一下手册,或者百度一下就能查出来。不过螺纹直径好像给的是基准面上的大径、中径、小径,你要是想知道大头与小头的尺寸,可以用CAD画一下,然后再标注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