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磨主减速机一齿轮发现“点蚀”究竟是不是点蚀?

楼主(2013-06-23):
所有的信息都在图片里
厂家说不是点蚀,那是怎么造成的呢?
减速机振动大和这个有关系么?站在基础的挑檐上都能感觉到振动

楼主:
说是一般情况下“抬面”最容易出问题   是什么意思?
点蚀的原因是什么?
我这个是不是点蚀?
不是点蚀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振动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建议你打下齿面硬度。这个怎么看都像点蚀啊。

网友(点评):
打个硬度看看,从纹路上看,这个齿轮的表面硬度有问题。

网友A:
点蚀是小坑,周边扩展的,深度不会大,扩展到一个水平,形成周边碎裂,最终破坏,

你这个纵向条纹的那部分,是啮合滑移过程中的磨损,这是齿轮制造误差带来的后果,

其它小坑图形非常模糊,无从判断,假如在现场,立即就可以分辨,

网友(点评):
敢问大侠,您说的这个啮合滑移中的磨损,是指产生了齿形误差吗?这类磨损跟表面硬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滑移磨损,是齿形误差、中心距误差等导致齿面不是啮合运动而是超过一定规定的滑移,就像两块钢板在载荷作用下抽动,其结果是有纵向条纹的磨痕,点蚀是一种表面疲劳的表现形式,要一定的循环次数,还要有夹杂物,

网友(点评):
滑动磨损造成。滑动磨损和表面硬度没有关系。材料不一样。细小的磨损颗粒也不一样。细小颗粒浓度一旦上升。会大大加大磨损速度。迅速失效。所以高度抛光的齿轮。肯定得上油液监测。这点。震动监测比不了。

网友(点评):
你老猫那个监测,除去阿拉有可能用,其它人是没有机会的,你那个系统,比减速机还贵好多倍,对低档的设备,你只能给他分析故障,劝他们怎么改进,现在的问题是你说什么,不一定有谁懂,坏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明白了。看来有点理论上的误解。

网友(点评):
作个推论,同样的,对于滑动轴承来说,其磨损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玩齿轮,一定要懂理论,烂熟,还要懂材料与材料破坏理论,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一通百通,就像大夫看病,人死了,一定有病,这个是没有疑问的,看不出来,是没有看懂,但结论是有的,就是知识的系统性,

网友(点评):
滑动轴承,当油膜无法建立或颗粒超过油膜厚度以后,发生同样的磨损状况,与这种滑移磨损是基本类似的,你拆开看,也是纵向条纹或沟道,这就是磨损,而不是疲劳,疲劳在滑动轴承上也是点状坑,并且周边扩展

网友(点评):
点蚀的产生原因。是脉动循环变化的剪应力。剪应力超过齿轮材料的剪切疲劳极限。会造成裂纹。随后扩展。出现大块金属颗粒。剥落。从而出现肉眼所见小坑。所以当一些人说自己设计齿轮。但是不懂材料。这是自己扇自己。

网友(点评):
受教了。齿轮这部分,基础很一般,更不用提经验。呵呵。这段忙完,该针对这一块练练拳了。多谢大侠指教。猫,我其实挺纳闷的,你为啥非要去搞销售,找个公司当个顾问就完了。哈哈

网友(点评):
我只是知道一部分的基础常识而已。离顾问水平。差得很远。之所以能混销售。是因为很多客户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我现在继续学习。等美国油液监测的公司。在国内做自己的渠道和分公司。我再跳回去。

网友(点评):
作顾问,要等过了35岁,在中国,没有年纪是不行的,你再厉害,也得有跑腿的阶段,直接作顾问没有可能,人家觉得你鸡鸡还没有毛呢,没见识,一个老板说的,哈哈,我觉得说的很朴实,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麻点位置 摸上去能感觉到“坑”了   不过感觉很小  估计深度不超过10丝
另外大侠们“纵向”条纹  指的是哪个方向?是与齿轮轴平行还是垂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蚀是小坑,周边扩展的,深度不会大,扩展到一个水平,形成周边碎裂,最终破坏,

你这个纵向条纹的那部 ...

请问大侠
纵向条纹 是指的条纹的方向是和齿轮轴轴线方向平行么?还是垂直?
能举个例子弄个点蚀的照片看看么?
减速机振动大 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振动都有哪些因素?

网友(点评):
大侠是说齿厚方向。

网友:
这个帖子实在是太好了,继续跟各位大侠学习齿轮。

网友B:
找了几个图片请大侠继续指点,看见这几个图片中都没有出现竖条的纹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了几个图片请大侠继续指点

你上门的帖就有点蚀的缺陷,

电蚀,必须抓住实质,它是一种疲劳损伤,氧化物存在于基体里面,它是一种‘微缺陷’,在应力交变作用下,在应力集中的位置产出损伤,发生扩展,导致破坏,

钢铁中的氧化物,假如是100PPm,其破坏指数定为100,到5PPm,破坏指数大概就是1了,

氧化物含量高了,不仅大小有变化,形态也改变了,比如片状的,这个破坏效力最大,

小型电蚀,要百万次循环的,并且其扩展是有规律的,即有‘图谱’,

多玩吧,玩这些,必须完全懂冶炼,不懂冶炼,玩不了金属疲劳的分析,

网友:
楼主那个有点像磨粒磨损,径向划痕。杨国安的《齿轮故障诊断实用技术》书里有些实例图片,但也看不很清楚。998从原理讲点蚀,又学习了。

网友(点评):
换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上门的帖就有点蚀的缺陷,

电蚀,必须抓住实质,它是一种疲劳损伤,氧化物存在于基体里面,它是一种 ...

贴子里这几图片收了,大侠,我冒昧的给那杨教授发邮件,想要点他书里插图的实际照片。没搭理我,可印刷书上的图片确实看不太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子里这几图片收了,大侠,我冒昧的给那杨教授发邮件,想要点他书里插图的实际照片。没搭理我,可印刷书 ...

假如你以前特别熟悉这些,看书里的插图就可以,以前不玩这些,纯粹看书里的图,不清楚的,

最好亲自到现场,看这个东西,那才比较清楚,我也不留这些图片,都是看实物,

另外,与教授打交道,我有这方面的经验,你必须有具体问题,书面说明,拿一大本东西先给教授,教授自己都没有的东西,教授看到这些就有兴趣了,你要什么,他都给你,这是前提,我从来都不空手去请教,这样肯定没戏,谈这些东西,我比教授案例还多,可以聊一天,这才行,

网友(点评):
明白,就像您讲的烧管子的事情。所以,还是得先提高自己,在一个差距不大的层次上交流,而且还能各取所需。

网友(2014-05-11):
引用 楼主:
说是一般情况下“抬面”最容易出问题   是什么意思?
点蚀的原因是什么?
我这个是不是点蚀?

你说的振动问题,对于2500kw的减速机来说, 基础上能感觉到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2014-09-15):
跟着大侠们学习

网友:
齿面接触明显往一边偏了,理想的接触应该是在中部

网友(点评):
偏载是因为轴和行星架的变形,使用要求特别严的场合就要针对变形做相应的修形。

网友D:
赶紧修,赶紧换,避免更大的损失,你们用的这台重齿减速器多久了,及早维修处理,我也是做这行的,而且负责质量管理,所以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网友(点评):
图中的这种电蚀情况是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过质保了,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修,赶紧换,避免更大的损失,你们用的这台重齿减速器多久了,及早维修处理,我也是做这行的,而且负责 ...

何以见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

有两种情况:
如果不是点蚀,就可能是齿轮磨齿加工后留下的黑皮,这种情况比点蚀对减速器造成的影响较低;
如果是点蚀:
第一、润滑是否按减速器说明书正确使用;
第二、出现点蚀后可以继续使用,但是点蚀是存在的(任何齿轮出现点蚀,它只会影响减速器的寿命),影响接触面积,相当于影响接触强度;
第三、出现点蚀后继续使用的情况是,点蚀情况慢慢的变的厉害,一旦铁屑进入轴承中会影响滚珠的寿命,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我们对于有些产品的维修,经常看到的是用户忽视出现的点蚀情况,但最终不久就会出现有断齿或者更严重的现象。
楼主所发的若是点蚀,应该是初期阶段,还没扩大,至于如何处理当然这最终取决于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种情况:
如果不是点蚀,就可能是齿轮磨齿加工后留下的黑皮,这种情况比点蚀对减速器造成的影响较低 ...

就是说,从图片看你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点蚀?
你肯定没看前面8爷的回复。
第一,我这个不是点蚀,是纵向滑移产生的磨损
第二,点蚀继续使用,是影响疲劳强度,不是影响接触强度,两个概念。疲劳强度是承受交变载荷的寿命,接触强度不是很了解。点蚀是内部缺陷逐渐扩展,最终产生裂纹导致断裂。其扩展速度也因工况等不同

网友(2014-10-17):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从图片看你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点蚀?
你肯定没看前面8爷的回复。
第一,我这个不是点蚀,是纵向滑 ...

首先,我们仅仅是友好的探讨和学习!
我们所说的齿轮疲劳强度主要分为接触疲劳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这两项指标作为齿轮传动设计的重要指标之一;
看到你发的图片后,我联想到的两点就是我上次评论所说;
如果齿轮加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是点蚀那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正常齿轮啮合传动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齿轮箱用了几年,若是我说的那种黑皮的话,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再说重齿加工能力还是不错的;
若是点蚀,点蚀首先出现在齿轮齿根表面上,原因我可以给你解释,如果需要的话;然后从齿根沿齿向扩展,最终发生全齿折断;
防止点蚀或减轻点蚀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齿面硬度和降低表面粗糙度值;
2.采用粘度较高的润滑油;
这里我给你发几张图片仅供参考,有你图中那种条纹,只是你图中的点蚀还不明显,不便判断,当然,上述只是我的分析,不一定是正确的,楼主若需要看图片的话,我可以提供些。

网友:
人站在磨机字出面向齿轮——齿轮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

网友(2014-12-14):
点蚀是齿轮接触导致次表面疲劳的结果,齿轮计算中计算接触疲劳强度主要也就是计算齿轮在出现点蚀之前的安全系数。看你的图片和描述来看,其位置在节圆附近,是轮齿载荷最重的区域,另外齿宽方向能看出来齿轮不均载的现象,这些都与点蚀的发生特点一致。建议你缩短检查周期,观察麻点是否变多扩展,如果变多或者出现成片的剥落,赶紧去换齿轮或者减速器吧。

网友(2015-03-14):
是点蚀,重齿的

网友:
看大侠们的分析收益颇多,感觉还是要基本功扎实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