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徐锻的500吨三梁四柱液压机改成工控机电液伺服的,预算多少合适?

楼主(2013-06-23):
单位上一台500吨压机需要改造,想外委改成工控机控制的电液伺服压机,不知需要报多少预算。
请熟悉的大侠大致说一下,技术方案,包括招标洽谈等需要注意的问题,以便联系咨询。
机子是XP2CEF-500B

网友:
价格要看系统设计与器件了,这个差别很大,有时可以差2倍的价格,另外,大公司与小公司做总包价格也差很多,大公司都有设计费,小公司有的有,有的没有,光这个设计费,就不少银子,

你先花点小银子,找一个玩过的家伙,花两天给你好好说一下,推荐3个方案,你觉得哪个合适,定一下,

再找人写一个招标书,写详细技术要求,找5-8家厂子过来,人家看你有详细技术方案,才信你要真玩,假如你什么都没有,空口说,人家拿你开玩笑,

到招标的时候,让厂家谈技术方案,你再比较一下,就完全落实了,价格也落实了,

就这么玩,有啥问题,我辅导你,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指导。现在联系了个厂家,给了个技术方案。我稍后整理下,回复在后面,请指导下。

楼主:
方案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1更换全新的比例伺服液压系统
⑴液压系统采用两台进口50ml/r内啮合齿轮泵加变频器控制(如图1所示),系统最大流量可达200 l/m,单台泵最小流量20 l/m,最高压力25MPa,最大功率 22 kw,电机最大扭矩 210 N*m。内啮合齿轮泵具有噪音低,转速调整范围宽,吸油能力强,抗污染能力强,最低转速可以达到50 rpm都能正常工作输出压力,是伺服泵控系统的理想泵源。相比传统的比例泵,变频器加内啮合齿轮泵的控制方式不需要辅助的控制泵,因此结构简单,流量调整精确,在流量为零时可以停转,同等功率配置能量消耗节省70 %以上,同时基本没有发热功率,又省去了冷却功率,是液压控制的发展方向,也符合国家绿色环保的要求。
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设定主缸和顶出缸的速度,变频器将根据设定的速度提供对应流量,改变了阀控模式下通过节流来调速的方法,减少了发热,使主缸最大速度100mm/s,顶出缸最大速度80mm/s。
泵组采用立式排列,体积小,联轴器采用梅花型弹性联轴器,噪音低,同轴度好,泵出口采用软管连接以降低整体噪音并减少渗漏。

图 1液压站效果图
⑵液压站采用内外整体喷砂工艺,油箱内部及顶板喷耐油漆,这样有效的防止油箱内部水分造成的锈蚀。
⑶阀块加工按照新国际标准,接头采用24°锥型密封,彻底解决了传统液压系统“跑冒滴漏问题”。
⑷系统在泵出口设置了压力阀,系统还安装了主缸和系统的压力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控系统和主缸上腔的压力。
⑸主缸快速回路采用了插装阀,慢速回路配置了比例伺服阀和比例压力阀,定位精度可达±0.05 mm,压力控制精度±3 %。可以根据用户设定下行和回程的速度。
⑹顶出缸回路配备有比例溢流阀和比例伺服阀,可以按照设定好的拉伸压边力曲线在主缸拉伸时控制压边力,顶出缸配有力传感器,和比例溢流阀形成闭环控制,力控制精度±3 %,定位精度可达     ±0.05 mm。
2        更换全新的工控机闭环测控系统
电控系统采用PLC加工控机模式,PLC负责整个设备的状态和精度控制,工控机负责人机界面、参数设置、数据存贮记录等。PLC采用S7-300,工控机采用台湾研华。全部弱、强电控制系统装在琴台式操作台内部的电气柜中,以加强电磁屏蔽抗干扰,如图2所示。

图 2操作台效果图
PLC装有模拟输入模块、模拟输出模块、数字输入模块、数字输出模块和SSI模块,PLC和工控机通过以太网模块交换数据,PLC根据工控机设定的数据控制系统运行状态、电磁阀动作、变频器转速和比例阀开口以达到闭环控制油缸速度、位移和力。由于PLC负责整个闭环控制和整体状态,系统的可靠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工控机装有高速数据采集卡,可采集14位数据,数据速度大于40 KS/s,工控机还可直接读取位移传感器位置信息,并将采样数据输出到文件,便于用户进一步加工处理。
3        增加主缸和顶出缸位移传感器
主缸和顶出缸均装有SSI数字式绝对位移传感器,精度0.005mm,同时将位移提供给PLC        和工控机(整个测控系统位移分辨率0.01mm,控制精度不劣于±0.05mm)
4        增加顶出缸力传感器和液压系统压力传感器
力传感器为100t柱式压力传感器,精度0.05%,输出mV信号,液压力传感器量程为40MPa,输出4-20mA信号。(整个测控系统力及液压力分辨率为满量程的0.1%,控制精度不劣于满量程的±3%)。
5        增加移动工作垫板
移动工作垫板采用液压顶升和锁紧,采用电机链条驱动移出移回,工作垫板内置托杆组件,顶出缸均匀顶出托杆组件,垫板高度400mm,推板及托杆行程250 mm。

楼主:
液压方面的部件如下

1
变频电机
Y2 200L2-6-B35/22kw
皖南
2
2
QT53-50F-A
柱友
2
3
滤油器
ZUI-H250BDP
德尔
2
4
溢流阀
DBD S 20P-1X/315
华德
2
5
单向阀
S20P1
华德
2
6
比例溢流阀
AGMZO-TERS-010/315
Atos
2
7
电磁球阀
M-3SEW6U 3X/420 M G24 N9
华德
1
8
电磁球阀
M-3SEW6U 3X/420 M G24 N9
华德
1
9
电磁换向阀
4WE6D6X/EG24NZ4
华德
7
10
电磁换向阀
4WE10D31/CG24NZ4
华德
2
11
电磁换向阀
4WEH25J31/CG24NZ4
华德
1
12
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
Z2FS6-20
北京华德
2
13
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
Z2FS10-20
北京华德
2
14
比例方向阀
DLKZOR-TES 160-L71
Atos
2
15
叠加式液控单向阀
Z2S22
北京华德
1
16
叠加式减压阀
ZDR6DP1
北京华德
1
17
叠加式平衡阀
MHP-03-B-20
Yuken
1
18
溢流阀
DBDS20P-10B/315
北京华德
2
19
插件
DN25
海博特
6
20
盖板
DN25
海博特
6
21
矩形插座
ACJ4-10/24

2
22
空气滤清器
QUQ3-40X4
温州德尔
1
23
浮子液位计
YKJD24-500-100
温州德尔
1
24
液位计
YWZ-400T
德尔

1
25
压力表
YN100  III 40MPa)
国产
3
26
联轴器

国产
2
27
测压接头
PPT-3

10
28
压力传感器

huba
2
29
位移传感器
进口
2

在这里公布人家给的方案可能不太好,但是确实对液压不太懂,尤其是伺服系统没玩过,对于其精度和响应速度基本没概念。
顺便说下这台机子用于薄板成形的。

网友A:
主缸大概也要改造吧?这个也要计算在内的,

你大概定了方案,就可以写招标文件了,再就是招标,让招标厂家自己报价,你就知道市场价格了,这个不必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缸大概也要改造吧?这个也要计算在内的,

你大概定了方案,就可以写招标文件了,再就是招标,让招标厂 ...

回998老师:主缸不动,主要是清洁换密封什么的。您的经验看需要多少银子能做下来呢?

网友(点评):
准确说比较困难,因为要器件报价,比如泵、阀价格等,这些占比很大,扣除泵与伺服阀,液压系统大概不超过7万块,电气系统包括调试有5万块大概就可以了,设计这一块的费用没法估计,看厂家报价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值得参考

网友:
主油缸不动,要到达你所说的动态性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的油缸是普通的液压油缸,不是伺服油缸,最起码要改。而且你传感器的安装都只能用外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