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装配体打包后零件缺失,为何?

楼主(2013-06-23):
用的是Solidworks2011,装配体打包保存时,发现个别零件并未被打包保存。请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需要说明的是,未被打包的零件多是从“迈迪”直接调用的标准件,但是同样是从迈迪调用的标准件,螺栓可以打包保存,螺母就没有。

网友:
没用过外部插件。一般都是TB解决。哈哈。

网友:
勾选呢,肯定有没勾选的,所以就出事了。

网友A:
把那个整个文件夹压缩下应该不会丢失了吧     软件里面压缩,没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整个文件夹压缩下应该不会丢失了吧     软件里面压缩,没真没用过

软件里的打包功能可以选择性地让装配体里的所有的零部件保存在制定的文件夹里,并且在此过程中可以修改某个零部件的名称,或统一添加前缀或后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里的打包功能可以选择性地让装配体里的所有的零部件保存在制定的文件夹里,并且在此过程中可以修改某 ...

这个功能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