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360度转的带座轴承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3-06-23):
请问我看到一个带座轴承,轴承可以360度转,我之前认为调心不需要这么大也就15度左右,请问这种可以360度转的带座轴承用在什么场合呢?谢谢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带座关节轴承?

网友A:
"360度转"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度转"是什么意思?

就是轴承内圈360度转,我看到在吊车上有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轴承内圈360度转,我看到在吊车上有用到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360度转”。
看你一楼的解释,应该是调心角度。如果能360度调心,那轴装哪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360度转”。
看你一楼的解释,应该是调心角度。如果能360度调心,那轴装哪儿呢?

轴装在里面啊,没装轴的时候可以36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装在里面啊,没装轴的时候可以360转

哦,我明白了。
你查下轴承参数,调心角度比15度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