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焊膏QJ302使用时有无膨胀,主要成份是什么,自己能配制吗?

楼主(2013-06-23):
哪位知道铜焊膏QJ302     有人使用过吗,  使用时有无膨胀,主要成份是什么,自己能配制吗?

   铜焊膏301我用过, 基本就是无水硼砂!

这个QJ302  ,  商家介绍
    白色膏状,在850℃-1150℃温度范围内做钎焊钢及不绣钢、硬

质合金的助熔剂。流动性以及操作的稳定性和方便性上都大大的优于普通市面的301粉体

网友:
不像钎焊材料,助焊剂没有标准的成分。各个公司的助焊剂的配方都是秘密,因而性质和作用各不相同。EN 1045允许助焊剂制造商可以按其中的分类标准,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分类,但是这些不能超越标准指定的最基本的性质和用途。生产商要在其产品说明中,提到是按EN1045定做,分的类也相同。但他们显然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和钎焊材料不一样,只要掌握了其产品成分,然后制造,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对助焊剂来说,是一件不可能事情。因为制造过程中这些成分反应,化学分析的方法不可能确定那些用来制造助焊剂配方的特殊的化学成分,它们之间如何配比,如何反应,决定了最终助焊剂成品的成分,性质和特点。在选用助焊剂的任何特定的情况下,都要考虑以上几点。大部分制选商会提供相关的助焊剂的有效范围的信息,会给出一些关于使用寿命或抗过热能力的技术说明,有时也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产品特殊性的说明。例如产品适用高频焊接的特性等。这些最基本的信息会让操作者选取一种适和的助焊剂。然而在选用助焊剂之前,和供应商讨论一下很可能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更清楚他们产品之间细微的差别,并可能基于应用过程的细节,推荐一种有特殊优势的产品,适合你的应用。而不是从制造商的产品中选取一种来使用,也可能需要选取两到三种助焊剂进行测试,才能选出一种适用的产品。

网友(点评):
硼砂可以钎焊,如焊刀具的师傅,大都用的事硼砂,可以满足要求了。但对焊接质量要求较高,又要求焊剂好用时,硼砂的效果就不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