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刀架怎么老是换刀,过长还不停

楼主(2013-06-23):
请教社区各位老师们,数控车床的刀架老是换刀过长还不停是咋回事啊,广数980TDB的系统,只要按下换刀键,刀架就不停的转,之后系统就显示换刀时间过长,刀架未锁紧等信息,请指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一发信盘坏了,二是反转接触器有毛病,自己找吧

网友(点评):
刀架发信盘坏了,

网友:
一般上是信号盘坏了

网友:
不是坏了,是压信号盘的圆形盘螺母松动了,重新调下就好了

网友:
信号盘的问题,,自己看下

楼主:
谢谢社友们的回复,明天我再仔细查看下

网友: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应该是刀架编码器坏了  先检查一下线头和触片以及调节螺丝  实在不行就换刀架编码器

楼主:
今天检查后发现是铜触片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发信盘有可能位置不对或者坏了

网友(2013-08-01):
刀架发信盘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是发信盘坏了

网友:
发信盘坏了,换一个几十块钱,这个坏掉的主要原因是长时间在潮湿坏境中工作导致的,所以最好在刀架里面放干燥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