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9.0,假如我现在需要后处理出来的程序都是(G91)怎么办?

楼主(2013-06-23):
MASTERCAM9.0为什么绝对坐标与增量坐标后处理出来的程序都是绝对坐标(G90)形势,假如我现在需要后处理出来的程序都是(G91)怎么办?

网友:
两个办法:
1. 改后处理:
   打开后处理,搜索 % , 看其后的第四行的样子:
      pbld, n, *sgcode, *sgplane, "G40", "G49", "G80", *sgabsinc, e
      sav_absinc = absinc
      if mi1 <= one, #Work coordinate system
        [
        absinc = one
        pfbld, n, sgabsinc, *sg28ref, "Z0."
中的两个sgabsinc改为 sg91.  记得后处理要另存一个版本。免得覆盖原有的后处理。
再用后处理处理出来的就是G91了。

2. 处理程序后用替代法将G90手工换为G91.  不常用的话建议选择第2种方法。

楼主(2013-12-02):
没有用啊%
O0000
(PROGRAM NAME - N91)
(DATE=DD-MM-YY - 02-12-13 TIME=HH:MM - 21:01)
N0G21
N1G0G17G40G49G80G91
(TOOL - 1 DIA. OFF. - 1 LEN. - 1 DIA. - 8.)
N2T1M6
N3G0G90G54X44.042Y62.728A0.S1909M3
N4G43H1Z50.
N5Z10.
N6G1Z-6.F15.
N7G42D1X38.385Y57.071F763.6
N8G2X27.071R8.

楼主:
我需要所有程序都是G91形式,该怎么改后处理,那只是改了开头,下面还是G90形式

楼主:
我需要的是这种形式
%
O0001 (TMINRH CONVENTIONAL  CYCLES= 6)
(Tool cutting diameter = 0 mm - Fanuc 11M Controller.)
G90 G00 G57 X0 Y0
G43 H10 Z0 M3 S1172
G91 G00 X0 Y0 Z-16.825
G01 G42 D60 X1.073 Y0.641 Z0 F12
G91 G02 X0.641 Y-0.641 Z-0.242 R0.641 F12
G91 G02 X0 Y0 Z-2.822 I-1.714 J0 F41
G91 G02 X0 Y0 Z-2.822 I-1.714 J0 F41
G91 G02 X0 Y0 Z-2.822 I-1.714 J0 F41
G91 G02 X0 Y0 Z-2.822 I-1.714 J0 F41
G91 G02 X0 Y0 Z-2.822 I-1.714 J0 F41
G91 G02 X0 Y0 Z-2.822 I-1.714 J0 F41
G91 G02 X-0.641 Y-0.641 Z-0.242 R0.641
G00 G40 X-1.073 Y0.641 Z0
G90 G00 Z200.000
M5
M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