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里面的轴承,怎么判别前面双列滚柱轴承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6-23):
师傅们好。。车床主轴里面的轴承,后轴承听声音能听出来故障,前轴承呢?怎么判别前面双列滚柱轴承是否有问题?车床开一会,,卡盘发热烫手,是不是前轴承不行了呢?求交啊师傅

网友A:
夏天是有点烫手的,主要看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是有点烫手的,主要看加工精度。

师傅。。。。前轴承呢?怎么判别前面双列滚柱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
总的来说,判断的方法是依据精车后产品的精度,车床出厂一般有个精度表。产品在纯卡盘加持的情况下,悬伸100长,精车一刀,椭圆度在0.01以内,说明轴承还可以。
另外,用3mm切刀试切棒料,也可以间接检验主轴轴承的间隙。这个很难描述,只能靠自己对所用机床的熟悉程度。

网友:
试车外圆看有没有不规则的乱纹,确定不是走刀的问题那么基本上就挂了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润滑油情况怎么样?环境温度如何,切削时机床的负荷怎样,有没有超负荷加工等等.一般情况下夏天机床连续工作床头轴承部位有点烫手也是正常的,只要保证润滑良好,就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些都是实践经验,需要自己体会摸索,慢慢积累的.

网友B:
一是打主轴精度有没有超很多,二是在高低速分别转时听声音那们部位有异声,三是长时间转动时有那儿有发热超标。

网友(2013-07-24):
我们生产的机床在前主轴处是安装有温度检测的不知道你的机床有没有,这也是一个检测方法

网友:
利用振动分析仪,分析振动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打主轴精度有没有超很多,二是在高低速分别转时听声音那们部位有异声,三是长时间转动时有那儿有发热超 ...

打下主轴端与径向跳动0.002以内

网友:
发热严重但车床精度没问题的话,可以尝试将前轴承内圈向锥度小端方向调整即适当减低前轴承的预紧程度

网友(2013-08-28):
跳动的精度是跟据机床主轴的精度来定的!如果是车床的话0.002的精度因该是不错的了!!

网友: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如看刀纹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