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给了道难题,有关锥齿轮的

楼主(2013-06-23):
师傅给出了道难题,问我一对相互配合的锥齿轮,传动比为3:1,齿数分别为36,12.两齿轮轴线夹角90°,齿顶园直径分别在125,59左右,这样的锥齿轮存在吗?齿轮参数是多少?
请高人指点。

楼主:
翻书没找到合适的,应该不是标准齿轮,可能有高度变位,我选的模数m=3.5,变位系数选的0.41.但是算出来还是差很多,没算过变位齿轮,所以请教一下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书没找到合适的,应该不是标准齿轮,可能有高度变位,我选的模数m=3.5,变位系数选的0.41.但是算出来还是 ...

齿轮变位有两种,一种高变位,一种角变位。
高变位是配合齿轮中心距不变,角变位的配合中心距有变化。
首楼所说齿轮当然可以制作出来,不过应该是角变位齿轮。
大小齿轮变位的绝对值不会相等。
你把小齿轮的变位系数取为0.9左右画出,然后按大小齿轮轴线垂直的要求配合画出大齿轮,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受教了! 学到了不少;敢问彭老师: 有相关的标准么?

网友(点评):
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里都有大幅章节讲齿轮设计,一点一点啃,不要怕。

网友:
受教了  这方面还真不怎么懂

网友:
知识欠缺面。。。。。认真学习天天向上。回头去翻书。

网友:
呵呵,受教了。
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接触过角变位的齿轮

楼主:
谢谢了,可能是我对角变为理解有偏差吧,我一直在高变位锥齿轮里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