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勇克磨床,液压系统压力波动问题迫在眉睫

楼主(2013-06-23):
德国勇克磨床(发动机凸轮轴磨削加工)在机床进行磨削加工X轴(静压导轨)进给时出现压力低报警,通过调整开关可以及进行生产,再检查发现液压系统压力(正常在55bar-60bar)波动较大,在机床X轴进给时液压波动在20bar左右,在加工过程中液压系统非常稳定,只有几帕的波动。考虑到主要是在X轴静压部件动作时出现波动,怀疑是静压导轨泄露导致的压力波动,长时间运行后怕将静压导轨拉伤,到时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对此次液压波动的解决迫在眉睫。
1、先对静压过滤的滤芯进行更换,效果依旧。
2、检查泵无异响,压力能到达要求值。

楼主:
3、对蓄能器的压力进行检查发现蓄能器压力为0,判断是蓄能器失效导致的系统压力波动。

楼主:
4.对蓄能器进行充氮,充到系统压力的2/3左右,充到40bar。

楼主:
5、再次检查蓄能器压力在40bar,并对蓄能器检查是否有泄露现象,对蓄能器充忘氮气后进行试加工,跟踪发现液压系统压力正常无明显波动现象,故障解决。

网友(点评):
故障解决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没有找到发生的原因.........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
谢谢楼主
我们用的是英国LANDIS

网友A:
故障原因:液压系统没有人定期检查,蓄能器必须定期检查的哦

网友:
恩,看明白了,蓄能器的实际应用此项功能这次见到实物了

网友B:
楼主是奇瑞的吧.处理问题很到位.
以前有个厂屏蔽掉压力检测,强行运行,结果,导轨拉伤了.换新的不舍得,修复后,凸轮表面出现震纹.
勇克是静压丝杠
兰迪斯是直线电机
静压导轨还是勇克的强悍

网友:
呵呵,请海哥给你修,掏钱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5、再次检查蓄能器压力在40bar,并对蓄能器检查是否有泄露现象,对蓄能器充忘氮气后进行试加工,跟踪发现液 ...

原因就是蓄能器气囊无压力失效导致压力波动,可以看看蓄能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原因:液压系统没有人定期检查,蓄能器必须定期检查的哦

的确如此,后期将定期对蓄能器进行氮气压力检查,制定定期维护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奇瑞的吧.处理问题很到位.
以前有个厂屏蔽掉压力检测,强行运行,结果,导轨拉伤了.换新的不舍得,修复后 ...

呵呵,的确是奇瑞的,对于这些类似的情况最好不要调整检测开关什么的,很多大故障都是有小问题不重视导致的。设备维护重在维护不在维修。

网友C:
楼主握下手!
我们这去年也有这样的问题,但不是充氮解决的,直接调节液压站上的溢流阀增大泵的压力就好了,因为我们测蓄能器压力是足够的!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同一个故障点所照成的原因有很多,得具体原因具体对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握下手!
我们这去年也有这样的问题,但不是充氮解决的,直接调节液压站上的溢流阀增大泵的压力就好了 ...

最近检修又发现点有意思的东西,JUNKER磨床X轴静压导轨的密封破损也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蓄能器上没有旁接压力变送器么?

网友(点评):
系统上只检测蓄能器液压压力,蓄能器气囊压力一般都没有检测吧?在我们现场绝大部分机床液压站蓄能器上都没有气囊压力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检修又发现点有意思的东西,JUNKER磨床X轴静压导轨的密封破损也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的!

恩恩,以前我们也出现过一样的情况,内部泄露,一箱油没几天就漏完了,可惜没做详细的记录。兄弟你做记录拿出来分享一下哈,呵呵

网友:
这个可以的,等下个月更换密封时上点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