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加工中心刀具问题,谢谢

楼主(2013-06-23):
请教各位两个加工中心刀具问题,请前辈详细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1、我们自己刃磨的钻头打孔前,都会中心钻引孔来保证孔不偏,但那种装夹刀头的钻头,并且带中心孔出水,是不是可以自接打孔不需要引孔了。原因是因为两刃对称,并且刀的刚性也更好是吗
2、那种圆刀片的面铣刀怎么用?是只适合加工水平面和垂直面的圆弧连接处吗?用来大范围的水平面开粗可以吗?或者大范围的水平面精铣可以吗

网友:
1)刀片式浅孔钻和钻尖式钻头基本5倍径以内是不需要定心孔的。所以,这两种钻头大多都是5倍径以内。钻尖式的也有超过5倍径的,最大到12倍径。但是这个应该是要打定心孔了。
2)圆刀片一般都是开粗用的,不过在模具行业用的比较广泛。一般大平面开粗的话可以用双面12刃甚至16刃的刀片,强度高,经济性也好。精铣用单面8刃的刀片,经济性比圆刀片好。当然,圆刀片可以精铣,只是不是很合适。

网友:
感觉 楼主说的对了,就是 不自信。
   磨合金钻头的活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手磨钻头也玩过 但不推荐使用,一般人没这水平,但即使 是我磨的,一样不推荐使用。
狙行天下 - 狙击手 - 网易博客
http://sniperhb.blog.163.com/   记得这里有几张手磨的5mm 合金钻头。

网友:
1,   中心出水的钻头一般为硬质合金钻,不打中心孔,但刃磨须用机器磨
2,圆刀片一般用来开粗,但在模具加工中也用来做成型面加工

网友(2013-12-09):
圆弧铣刀,还真有能大面积加工的,但性能源于设计,你的铣刀是哪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