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显示屏显示368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3-06-23):
发那科系统显示屏显示368报警怎么办?求救

网友A:
SPC:串行脉冲编码器报警,
内容是:内置脉冲编码器发出的传输数据无法接收。
先尝试更换连接的电缆,不行再更换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C:串行脉冲编码器报警,
内容是:内置脉冲编码器发出的传输数据无法接收。
先尝试更换连接的电缆,不行 ...

他是368报警,而且XYZ三轴同时报警

网友(点评):
LZ,你没有说的你的机床不是数控车床啊!

网友:
是不是撞车啦!

楼主:
没有,就是停电之后,开机就三轴同时报警。停电之前好好的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保护开关跳了?

网友:
368好像是电池没电了吧,老的的系统

网友(2013-11-15):
我的机也出现这个问题了,三个轴都报368,重启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第二天开机的时候又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停电之后,开机就三轴同时报警。停电之前好好的

难道是系统数据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