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建立的Prt文件,SW打不开~~~~~?

楼主(2013-06-24):
UG建立的Prt文件,SW打不开~~~~~?
这是怎么回事,打开后就是空白,什么都没有~~!

网友:
UG建的Prt版本高了,如UG8.0建的,SW2012就打不开

网友:
版本问题

网友A:
UG建的Prt文件转换为stp,用sw打开。

网友(点评):
我发现,UG也打不开~~!

网友:
直接导出 X_t 文件,导出时选择05或06的,反正尽量的低些,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G建的Prt文件转换为stp,用sw打开。

首先确认是否是UG建模,可打开文件属性查看,现在UG有8.5版本,如果低于此版本也是打不开的。
查看文件大小,如果文件很小有可能是什么都没有。打开所有图层和隐藏试试看。

网友(点评):
有的缩略图能看到,但是用UG8.0的打不开,原本就是UG8.0生成的文件。

网友(点评):
有的缩略图能看到,但是用UG8.0的打不开,原本就是UG8.0生成的文件。

网友:
用UG做好保存为IGES格式就可以用SW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是否是UG建模,可打开文件属性查看,现在UG有8.5版本,如果低于此版本也是打不开的。
查看 ...

UG也打不开,SW打开就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