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电机不需要热继电器么?外行请教!(非电气专业的)

楼主(2013-06-24):
    记得听老人说过那么一嘴,小功率的电机不需要热继电器! 当时也没当个事情,多年以后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教下高手大侠们? 多大功率的电机采用热继电器? 3kw一下的电机不用热继电器么?
  欢迎大家来吐槽,呵呵

网友:
有一半是对的,

小功率设备,许多是短期运转的,一般达不到热状态,有些是不要热继电器,

但对于驱动水泵等连续运转,并且有可能过载的场合,还是要热继电器的,主要看使用条件,不绝对

网友:
没啥研究,不过2KW的电机上我见过有装的。

网友:
热继电器可以避免电机长时间过载运行,保护电机的。能用尽量用上。

网友:
最好是装上,热继值不了几个钱,烧坏电机还得停产维修

网友:
过载保护功能,为什么不用

网友(点评):
好多小电机没有装! 直接用的空开,不解啊!

网友A:
平面磨床的水泵和主轴电机才多少。上面都有热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磨床的水泵和主轴电机才多少。上面都有热继电器。

平面磨床的水泵功率很小的啊,估计不会超过0.5kw

网友(2015-06-19):
热继电器的作用跟断路器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还是装上的安全因为热继不值什么钱

网友:
主要是小功率的电机热继电器比较难买,常备的都没有那么小的,

网友B(2015-09-01):
用直接插在接触器上的直插式热继电,还有断相,相序保护。

网友(点评):
还有这种热继电器吗?头一次听说,兄弟是学电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直接插在接触器上的直插式热继电,还有断相,相序保护。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20140125004955-250782342.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20140125004955-250782342.jpg

网友:
建议装上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