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怎么反转上下基准面?

楼主(2013-06-24):
SW的装配体怎么反转上下基准面?也就是反转上视图与下视图~~~~~~~~~!

网友:
什么格式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A:
视图定向里正视于点两次,基准面就可以正反转了

网友(点评):
具体操作,求截图~感谢~~!

网友(点评):
具体操作,求截图~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图定向里正视于点两次,基准面就可以正反转了

选中你要翻转的基准面,如图

网友(点评):
我是让装配体整个基准面反转,不是视图反转。你这种反转在工程图中还是反转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