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扫描仪能测量回转件形貌吗?

楼主(2013-06-24):
请问3D扫描仪能测量回转件形貌吗,比如可以测量环模的磨损形貌可以吗,怎么操作
环模是易损件,想要获得其磨损形貌该怎么办呢,请有经验的前辈提供下思路

网友A:
我看见过3D扫描仪扫描汽车上的管道样的东西,那个管道是弯的。可以多次间断扫描,要扫描好几个面的,只要工件一直在初始扫描位置,没动过就行。精度就不知道了。你那回转型的零件,只要扫描头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过3D扫描仪扫描汽车上的管道样的东西,那个管道是弯的。可以多次间断扫描,要扫描好几个面的,只要工 ...

您好,您说的“保持工件在初始位置,没动过就行”我不理解,能解释下吗

网友(点评):
就是工件开始扫描了,直到整个扫描结束完成。工件是不能移动的,我看到那个扫描过程是可以中断的(如果中途有事可以停下不扫描,以后可以接着扫描,只要工件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能!

请问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3D打印机的原理就是把加工件图形切成无数的片状,通过激光一层层加工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操作呢

3D打印机的原理就是把加工件图形切成无数的片状,通过激光一层层加工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