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弹簧配合问题,如何装配?

楼主(2013-06-24):
弹簧与这个双头螺柱中心配合,弹簧下端与平面相切的配合,试了几次,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另有他法,总是配合不理想,哪位大虾熟悉,恳请赐教~~~

网友:
观阅基准轴

网友(点评):
对头。或者自己手绘个轴。

网友(点评):
大侠在米国,用的也是sw么

网友(点评):
临时轴添加同轴配合,绘草图用于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无非就是 点-线-面 之间添加配合关系,sw还是挺简便的

网友:
-选择草绘基准圆与螺栓同心配合
-端面磨平的话,可以用对齐配合.
-基准面配合锁定自由度

网友:
基准轴和基准面

网友:
弹簧的中心建立基准轴后于柱的中心建立的基准轴进行重合配合,然后把弹簧的一头切出个平面,和柱的平面平行或距离、重合。

网友:
临时轴、增加个草图,很多方法

网友:
在弹簧上切段圆槽

网友: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我也来学一下

网友:
我认为将绘制弹簧的中心轴,再与轴的轴心线配合,后选择弹簧的表面与工件的平面选择相切,请试试看吧。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