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如何在投影仪上检测凸轮的半径

楼主(2013-06-24):
各位师兄!烦请教:如何在投影仪上检测凸轮的相关半径。已知有两孔做为基准0度,然后每隔5度检测半径。问题是没有相关的点啊。无法知道正确的角度。请教有经验的师兄。谢谢

网友A:
投影仪成了检测仪器了,悲伤!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检测仪器啊

网友(点评):
是啊投影仪本来就是检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成了检测仪器了,悲伤!

拜托,你别搞误会,不是教学用的投影仪,是检测用的投影仪设备,它本来就是检测仪器

网友:
用三维软件,逆向造型设计试试看。

网友B:
投影后在cad里面画,就看出来了。做投影检测的都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后在cad里面画,就看出来了。做投影检测的都会啊

:dizzy::dizzy:

网友:
必须有分度机构才能准确的分度。

楼主:
哎,只能计算理论点坐标后输入,寻找理论角度,再检测,很麻烦的,本不想这样做,但各位师兄也没有更简便的测量方法。

网友:
其实投影检测是比较麻烦的,如果用二次元的话就简单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买台 二次元影像仪好了,测量你那个产品很方便的。我的Q是:1485619545

网友(2013-08-08):
一般几乎没见过用投影测量仪测凸轮的,在投影测量仪测上进行测量,有时比较麻烦,要制作一些测量辅助工具,同时在凸轮上画出每5度一条线,与凸轮的孔同心,并呈放射线状。然后对刻度来测量,制作的测量装置要大部分不能大于凸轮的尺寸,不能遮挡凸轮的轮廓,否则无法测量。通常的简单测量方法是在铣床的工作台上,将凸轮孔装芯轴上,再卡到分度头的卡盘上,分度头卡盘轴向水平,然后以工作台为基准用百分表架和百分表来测量每5度的变量值。通常各种形状的凸轮基本上都可以在铣床上辅助分度头或是分度盘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呵,谢谢拉,因为我们是贸易公司,没有相关的设备

网友:
你可以加我Q1721999305 我们是做精密检测测量的 通过专业技术人员给你解答

网友:
投影完点后,然后自己再做图计算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