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看的懂这个材料标准!!急啊

楼主(2013-06-24):
看的懂的麻烦帮我翻译一下好么QQ591808563谢谢

网友:
德标预镀锌冷轧板
德国标准 DIN 1623-1 Flat products of steel; Cold rolled strip and sheet of mild unalloyed steels 注释: Quality specifications; DIN 1623-1 was superseded by EN 10130 用途: Cold rolled sheet for exacting deep drawing. 化学成分% :C <0.08Mn <0.45P <0.030S <0.0255 Al≥0.020 屈服强度:>250 抗拉强度:270~370 伸长率 (%):32.0 硬度:<= 57 HRB 符号的意义:ST-钢(STEEL)、13-冲压级冷轧薄钢板材料性能st14 是德国牌号,是冷扎板。钢种   德国的普通结构钢 屈服强度210   ST14 : C<0.08 Mn<0.40 P<0.020 S<0.030 Al>0.025材料级别ST12是普通冷轧钢,ST13冲压级冷轧钢,ST14是深拉伸级的 ST15 低碳超深冲级 ST16 是超低碳超深冲级   ST12等同于DC01,SPCC   ST13等同于DC03,SPCD   ST14等同于DC04,SPCE,08AL   ST15等同于DC05,SPCF   ST16等同于DC06,SPCE-T

网友(点评):
又去百度一下 德国标准 DIN 1623-1 Flat products of steel; Cold rolled strip and sheet of mild unalloyed steels 注释: Quality specifications; DIN 1623-1 was superseded by EN 10130 用途: Cold rolle...

网友(2013-07-24):
这是什么呀,看不懂。。。。

网友:
热轧钢板中没见过,只看得懂DIN标准

网友:
采用"Magnelis"热镀锌处理的DIN 1623 ST-14冷轧钢,镀锌规格是ZM 310,目前就知道ZM 310对应的一项参数——镀锌厚度 25微米/每侧。
http://www.arcelormittal.com/fce/repository/fce/Brochures/Magnelis_brochure_EN.pdf
至于这个"Magnelis",目前我还不大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