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简单的螺纹连接的防调整结构

楼主(2013-06-24):
如下图所示(我只画了一下草图):现在用1个螺栓和螺母来限位,当螺栓旋入到一定长度后将螺母与工件表面抱死。然后我问的问题是有什么简单的结构设计(相当于一种防护装置)可以使得当螺栓位置第一次调整到位后,就无法调整螺栓了。图中的点画线圈内的结构可以改变,唯一不能变的就是要靠螺纹调整。现在自己手上有一种结构但是感觉不太好,毕竟见识有限,想看看大家的思路。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是否可以加个锁止机构,计算好螺栓旋入的尺寸在你需要的位置加挡块应该可行。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求更简单的

网友:
没看懂问题

网友:
不知道能否把你的问题简单的理解为螺纹连接的防松,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再并一个螺母上去,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直接翻机械手册。。。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理解为防松,因为仅仅防松的话别人还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你意思是螺栓第一次拧入螺纹孔到预定位置后,让螺栓固定住不动,保持那个伸出长度不变。然后你得想法是利用那个螺母,拧紧螺母使得螺栓的旋入部分产生预紧力从而保证螺栓固定,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点评):
不是,不是预紧力方面,是有什么简单的结构可以让已经调整好伸出长度的螺栓在紧固好后防止别人有意或无意的调整!

网友(点评):
哦,这个意思啊,那就伤脑筋了,这个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吧:在车间里,一副手套(常见线手套),上面放着10块钱,不敢说百分百,但至少百分之90,总归是手套先丢。不知道这样子说能不能解释。

网友:
打孔穿销

网友:
呵呵,最简单标记法,拧到位置做记号。
楼主螺栓只是拧到一定位置,后面的螺杆部分如果没用,就做成光杆限位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我是要防止被调整,而不是为了标记。后面螺杆可以做出光杆

网友:
1)挂上牌子:“除了我谁谁谁,谁也不许动!”
2)上密码锁
3)电焊焊死
4)从你的汽车牌照取下防偷的那盖子,按所需尺寸缩放造一个扣上去
5)热熔胶抱死
6)罩上高压电罩子,上面画个大闪电!--呵呵,这招好。

还要吗?

干嘛不在旁边贴个感叹号,加注释?马路边的刻字店几块钱就有了。

不管你做成什么样,最后结果,还是人家动了或人家没动。跟做标记的效果一样。
当然,做标记,应该跟练签字一样,要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得会选购适合的笔。

网友(点评):
标记做了,说明也写了,但是客户毕竟没那么多耐心和专业去看哪,把机器搞坏了又来投诉!所以最好让他们不要那么轻易可以碰到

网友:
不只是机械设计制造,在任何行业,客户买了你的东西或服务后,向提供方投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生意上很常态的事情。

原因 :
1) 提供方的原因:设备确实不稳定。不论是设计问题、还是零部件制造和标准件质量问题、还是组装问题、还是搬运问题、还是现场调试问题、还是对现场操作员的培训问题,还是。。。
2)购买方的原因:未按操作说明书及安全警告标识操作,未按维护手册进行所需要的维护,员工蓄意损坏设备,老板就想退货或不想付尾款,现场的地基不达标、水电气不达标或不稳定、空气质量等环境条件不达标,闹耗子咬电线,。。。

而围绕这诸多因素的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的商谈交涉,就需要专业而有责任感的对外人员如营销人员或售后工程师去负责。

机械是不会说话的,但作为机械的设计者,应该能看得出实际原因。然后,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搞定,就把自家的丑事、客户的丑事都告诉营销人员,让他去应付。

一点要注意:设备操作和维护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定要面对面地教育机长和操作员。如果把说明书等资料发给客户的领导,很多客户,会直接送到档案室保管!!!

网友A:
我真的太佩服很多售后工程师。喝酒比我厉害,技术更不用说了,跟客户打太极,那叫厉害。

再说个迷你故事:客户老板死活不付尾款,销售也没招了。最后,两个售后工程师和客户老板继续斗争,四个小时后,两个大哥拿着签好字的文件出来了。三个人脸上都是累得满脸通红还有点发紫。我在对面的小餐馆里,一边等一边喝了6瓶啤酒。。。等他们出来了,第一句话:签了。喝酒去。

网友(2015-01-20):
加防旋措施活用紧定螺钉固定。让他们要动就得用专用工具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太佩服很多售后工程师。喝酒比我厉害,技术更不用说了,跟客户打太极,那叫厉害。

再说个迷你故事 ...

神一般的人物

网友:
如果不能焊死就做个小罩子扣住他

网友:
做一个钣金件的保护罩把螺栓盖住 保护罩用螺栓拧死,不给他流出足够的扳手空间,并注明“请勿拆卸” 这样就会引起注意了

网友:
保护罩的螺栓可以使用内六角梅花的 没有梅花扳手就能不下来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如图

网友:
用紧固胶可以吗?

楼主:
我最终是做了一个防护帽了,把螺母保护在防护帽里面。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