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加工左旋普通60度螺纹应该怎样编程?请教

楼主(2013-06-24):
请教各位大师:数车加工左旋普通60度螺纹应该怎样编程及刀具和其他设置!多谢!

网友:
起刀点方向从-往+走

网友(点评):
起刀点处无退刀槽!怎么编程呀

网友(点评):
设计有问题呀

网友A:
刀子装反,主轴反转,从右往左行么

网友(点评):
刀子装反,中心高就不对了

网友:
最好整个图上来

网友:
要是从右向左走进刀有什么讲究?

网友B:
从负方向往正方向走、无退刀槽的话可以用螺纹刀先在螺纹根部直插一刀至牙底。然后再开始车螺纹

网友(点评):
赞同 如果要求螺纹退尾怎么办

网友:
如果有退刀槽的话就—往+走, 如果没有就做个刀盘反转

网友:
车无退刀槽的左螺纹有这么麻烦吗?可以用宏程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负方向往正方向走、无退刀槽的话可以用螺纹刀先在螺纹根部直插一刀至牙底。然后再开始车螺纹

你是说自然退尾吗?就是尾由深变浅吗?那样要么写锥变直螺距要么刀反装,垫到中心高。如果实在垫不上去,就做刀盒

网友:
和正旋的起到点,主轴转向,真好相反,还有反装螺纹刀

网友C:
正常刀具 正常装刀 G32 从螺纹左端开始向右编一小段锥螺纹 至直螺纹底径接向右直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刀具 正常装刀 G32 从螺纹左端开始向右编一小段锥螺纹 至直螺纹底径接向右直螺纹

不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解!

G0 X25
Z-50
G1 X20
G32 X19 W0.5 F2.5
Z5
G0 X25
Z-50
G1 X20
G32 18.2 W0.5 F2.5
Z5
.......

楼主:
引用 网友C:
G0 X25
Z-50
G1 X20

Z-50时  先用G01进刀! 再用G32 车一次螺纹!后再重复以上步骤车第二次螺纹!直至车成!   这样车左旋螺纹行吗!(主轴正转、刀具正装)
0  X25
  Z-50
01 X19.8
32  Z2   F2.5
  G0   X25
  Z-50
01  X19.4
32  Z2   F2.5
0  X25
  Z-50
01  X19
  G32  Z2  F2.5
  ............................        请问大师:这样车行吗!

网友(点评):
M20的螺纹 G1 是用来靠近工件的 不是进刀

网友:
后置刀架的话,要一个正刀,正转,正到负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Z-50时  先用G01进刀! 再用G32 车一次螺纹!后再重复以上步骤车第二次螺纹!直至车成!   这样车左旋螺纹 ...

用G01   X方向  切入工件        再走G32  有左向右 切 螺纹!      这样行吗!

网友:
用滚丝机不行吗

网友:
从左往右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子装反,主轴反转,从右往左行么

刀子装反,中心是可以自己弄的,用白钢刀

网友(2013-10-30):
引用 楼主:
Z-50时  先用G01进刀! 再用G32 车一次螺纹!后再重复以上步骤车第二次螺纹!直至车成!   这样车左旋螺纹 ...

我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