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器入口出口阀门容易结垢,请教社友

楼主(2013-06-24):
最近一直苦恼,一台过滤器入口出口阀门都选用的DN100球阀,过滤的液体主要含磷酸二氢钠和氟化钠,温度大概6,7十度左右,一星期需要换2次滤芯,但总是用不了多久,阀门就容易结垢,导致很难开关,扳子都扳断了。求教,该选用啥样的阀门好啊。结构长度得跟DN100球阀一样的。

网友:
防结垢铸石耐磨球阀-上海祝富阀门有限公司
http://www.afzhan.com/st44000/product_769002.html

网友A:
球阀的阀芯与阀座之间有死角,容易沉积,所以才会造成结垢卡死。
可以考虑用调节旋塞,性能更稳定,但稍贵
也可以考虑用调节隔膜阀,价格便宜

沉淀物应该是在阀球与阀体之间的缝隙里,导致阀门开启很慢,时间久了会导致阀门卡死.
建议策略:用气动蝶阀(最经济使用)或者气动隔膜阀(性能最佳使用)

楼主:
谢谢了,说的很对,你网站上提供的阀门很贵吧?我想要2000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阀的阀芯与阀座之间有死角,容易沉积,所以才会造成结垢卡死。
可以考虑用调节旋塞,性能更稳定,但稍贵 ...

谢谢了,你说的很对,你网站上提供的阀门很贵吧,我想要2000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