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播種一問?

楼主(2013-06-24):
蔬菜種子如將直接播種在土壤中是否有好的方式可以克服間距及播種的機構呢?

网友:
坐等农机专家

网友:
请您把问题描述得详细一些。

网友A:
行距一般是定死的,做成可调的也问题不大,株距主要是依靠行走速度和种植速度来确定,很简单。不过要说明具体的要求,例如具体的行距和株距调节范围,多少行的,种植深度是多少,我手头上有现成的机械可以直接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距一般是定死的,做成可调的也问题不大,株距主要是依靠行走速度和种植速度来确定,很简单。不过要说明具 ...

awolfbee您好..你對播種機械應該有一定的了解,小弟我趁此機會詢問我的疑問,種子的形狀不同 尖/圓/大/小/不規則...要如何刻服?如間距前後左右只有5~8mm可否達的到?是否有照片或資料可供我參考..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awolfbee您好..你對播種機械應該有一定的了解,小弟我趁此機會詢問我的疑問,種子的形狀不同 尖/圓/大/小/不 ...

种子大小不同的话,要选种。不过你这个种植密度达到5到8mm的话,是否后期要移栽?这样的话还不如撒播。播种机的技术要和农艺结合起来,在适当的时候可能要修改农艺以满足机播的需要,例如水稻的种植方法。我就是做水稻插秧机的,所以体会较深。你可以将你的播种植物的种类和农艺要求告诉我,一起研究研究。种子小的话,一般情况下应该没有种植方向的要求,所以撒播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种子大小不同的话,要选种。不过你这个种植密度达到5到8mm的话,是否后期要移栽?这样的话还不如撒播。播 ...

目前就是以灑種的方式進行,缺點是種子間需預留生長空間所以須大量的人力投入移植或拔除.這種效率明顯不佳.小弟我是有一想法想突破現有的思維,不過機構的設計能力尚為達到水準~無法實現此想法.是否有好的意見給我參考~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以灑種的方式進行,缺點是種子間需預留生長空間所以須大量的人力投入移植或拔除.這種效率明顯不佳 ...

参见我给你的短信,以实时方式联系我以沟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以灑種的方式進行,缺點是種子間需預留生長空間所以須大量的人力投入移植或拔除.這種效率明顯不佳 ...

或者直接给我发邮件。在这里讲太慢了,发帖还有限制次数。

楼主:
awolfbee 無法發短信給你~積分不夠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awolfbee 無法發短信給你~積分不夠阿.

我的电子邮箱:awolfbee@163.com,QQ:54029879,手机:13395602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