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哪位社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3-06-24):
PMS电机控制

我自己写的incremental encoder 的解码器来计算电机的位置(刚启动时位置有误差,当经过index信号脉冲后自动修正为绝对位置)与转速。PWM信号为25kHz。

但是,开环控制的时候,当我在开启电机时,直接加载50%PWM信号,电机转动一下就卡住了,解码器里没有任何位置变化,一直为零,从incremental encoder的波形看,电机的转动方向改变多次(但实际中肉眼观察没有改变)。
当我用开启电机的时候,从5%PWM信号开始,每隔0.02秒加速5%, 直到80%的PWM都没有问题。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给出一些建议,多谢!

是不是电机的加速时间有要求呢?

网友A:
加直线光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直线光栅,

请问可以再描述的详细一些么?谢谢

网友B:
应该是编码器性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编码器性能不好

问了厂家,他们说编码器就是一个传感器,是没有问题的,让我看看换相信号,但是我换相信号如果有问题,就不会有第二种情况了,然后我就迷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再描述的详细一些么?谢谢

光栅就是直线位移传感器,

你可以考虑是电机功率小或者是安装位置不怎么好,卡死了,
你把电机拿出来试试,看效果是不是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