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步进电机跟步进电机加联轴器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3-06-24):
各位道友  步进电机加联轴器加滑动丝杆

网友:
区别是一个有联轴器,一个没有联轴器嘛?

网友A:
直线电机行程导程固定,而步进电机加联轴器加滑动丝杆,可选择的方向比较大,
后都精度,扭矩都比较高,坏了,更换也比较方便
直线电机。价格便宜,安装简单,零件较少,用在扭矩不大,精度不高的场合

网友B(2018-05-03):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行程导程固定,而步进电机加联轴器加滑动丝杆,可选择的方向比较大,
后都精度,扭矩都比较高,坏 ...

有什么比较经济的直线电机品牌推荐吗?或者选型手册什么的。

网友(2018-06-12):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比较经济的直线电机品牌推荐吗?或者选型手册什么的。

我们做直线步进电机定制,可以加微信了解:35044289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