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径厚壁钢管如何折弯?

楼主(2013-06-24):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哪里可以折弯φ120x7左右的304钢管,折弯半径120?

网友:
同问 ,正好也碰到类似的

网友:
可以进行多次弯,但半径不是很准,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5%BC%AF%E6%9D%BF%E6%9C%BA&ie=utf-8&in=4110&cl=2&lm=-1&st=-1&pn=2&rn=1&di=72965742000&ln=806&fr=&&fmq=1372074029554_R&ic=0&s=&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ist=&jit=&objurl=http%3A%2F%2Fwww.ru.all-biz.info%2Fimg%2Fru%2Fcatalog%2F266266.jpeg#pn2&-1&di72965742000&objURLhttp%3A%2F%2Fwww.ru.all-biz.info%2Fimg%2Fru%2Fcatalog%2F266266.jpe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67_z%26e3Bwss-ktz_z%26e3Btgu5AzdH3FziAzdH3Fz554_tpj4_z%26e3Brir%3F5t1%3Ddmmdmm&W600&H486&T7890&S134&TPjpeg

网友:
我们是做弯管加工的,弯曲半径是多少?

网友:
你们需要机器还是需要外加工,需要机器可以联系我13255136691,折弯半径120,是内径还是中径?如果是中径难度就大了

网友:
弯头也是这么做出来的.直管加热弯曲.